codewarrior编译出错,cannot find -lrt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05-25):
用的是CW10.6,目标芯片MKE02Z16VLC2,我只是写了一些GPIO的初始化程序,不知怎么的就编译错误了。附件里有我的工程,求帮助~

网友A:
楼主你好,重新生成一个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重新生成一个就可以了。

谢谢哈,我重新建立个工程就好了,但是不知道原来问题的原因是什么,如果需要的话你帮我修改下帖子题目,加上已解决吧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谢谢哈,我重新建立个工程就好了,但是不知道原来问题的原因是什么,如果需要的话你帮我修改下帖子题目, ...

估计不小心改到什么配置了。
我已经帮你结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