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W10.6中MKE02的40M芯片不支持JLINK?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05-25):
如图,CW10.6中MKE02的40M芯片不支持JLINK?JLINK选项是灰色不可选的。

网友:
我的里面没有40M的,只有20M的芯片,呵呵,没升级。不过KEIL跟IAR都会支持的!

网友:
楼主你好,确实有这个问题,这个问题我已经转交给我们的CW工程师,待会他会帮忙看看,请耐心等待。

网友A:
这个问题应该是CW的一个小bug。
楼主可以创建工程后在设置中打开jlink。
见图:

网友:
我会把这个bug报告给CW的开发部门,谢谢楼主

网友B:
这是一个大问题,应该及时解决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一个大问题,应该及时解决的

暂时请按照4楼的方法修改jlink的接口。
我们的CW工程师会帮忙报BUG,在下一版中就会纠正过来。

网友C:
楼主,请按照4楼的方法操作,如果问题解决了,还请帮忙结贴,在标题的结尾处加上(已解决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请按照4楼的方法操作,如果问题解决了,还请帮忙结贴,在标题的结尾处加上(已解决) ...

告诉我怎么修改标题吧。。。好多次了都不会,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告诉我怎么修改标题吧。。。好多次了都不会,囧

看到你一楼下面有一个编辑吗?

点击编辑就可以了,
如果没有的话,我帮你结贴。

楼主(2014-06-25)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应该是CW的一个小bug。
楼主可以创建工程后在设置中打开jlink。
见图:

你好,我按照你给的方法尝试了,结果Jlink还是用不了啊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,请按照4楼的方法操作,如果问题解决了,还请帮忙结贴,在标题的结尾处加上(已解决) ...

你好,我按照4楼的方法修改了,我的MKE02VLC4仍然不能用Jlink下载程序,是我哪儿没有设置好么,我的Jlink是可以在VLC2上用的,而且VLC2和VLC4的板子是一样的,你们那边有没有配置好的VLC4的能用的Jlink工程,能否提供我一份做一下测试,谢谢。

网友A:
楼主,不好意思,之前没有经过测试发帖。
j-link 支持ke02在CW里边还是有点问题,这个问题已经报告给开发部门。
楼主可以下载j-link 的SDK V4.7.2,安装后就可以了,下载地址:
http://download.segger.com/J-Lin ... K_V472_VDO9Yz8d.zip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不好意思,之前没有经过测试发帖。
j-link 支持ke02在CW里边还是有点问题,这个问题已经报告给开发部 ...

这个SDK怎么用呢请问?

网友:
下载后是个exe文件,点击默认安装。
然后用4楼的方法下载就没有问题了,如果你那边还有问题,贴个图出来看看

网友(2014-09-03):
学习了,我拿我的ke02练练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