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购买50欧姆单芯导线 作为CC1101的天线,一直找不着。

楼主(2014-05-25):
如题,求坛友指个路。

网友:
某宝 2.4g同轴线

网友A:
用50欧的同轴电缆, 末端根据波长剥开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用50欧的同轴电缆, 末端根据波长剥开

这个成本不就上去了?有没有那种单独一根线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个成本不就上去了?有没有那种单独一根线的

你是要单纯的1根铜芯(或者镀金镀银)铜芯?
那你那个50欧姆是怎么回事?
难道是说同轴线?可是你有否认了前面的网友推荐的同轴线
这。。。。你到底要啥  真没看明白

网友B:
随便找根线剪个1/4波长就是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随便找根线剪个1/4波长就是了。

那他的标题就得改改了
不是要50欧姆的单芯导线
而是要单芯导线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那他的标题就得改改了
不是要50欧姆的单芯导线
而是要单芯导线      ...

没有50欧姆的,只有47, 49.9, 51几个选择。

网友D:
网线是不是就是50欧的?

网友:
嗯, 单根线的都是电阻了!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网线是不是就是50欧的?

网线是差分阻抗100 ohm。
你把里边的双绞线散开测单端,不会是50ohm,因为散开了的单端,没有返回路径。除非你在这根单线的外边套一根铜管,那也成了同轴电缆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网线是差分阻抗100 ohm。
你把里边的双绞线散开测单端,不会是50ohm,因为散开了的单端,没有返回路径。除 ...

同轴网线?????一根芯的

网友:
SYV50-  是这种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50欧姆的,只有47, 49.9, 51几个选择。

大师你太坏了,不过楼主是真的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