光电小车比赛求指教

楼主(2014-05-25):
最近参加一个光电小车比赛,题目如下,征求大家的意见,用这样的光电传感器可以实现。

竞赛题目1:基于光电导航的智能移动测量小车

竞赛说明:设计一辆具有光电导航功能的智能车,要求从线路的指定点出发,沿轨道上
铺设的“8”字形导航条走完全程。在行走过程中,利用光电技术测量、记录沿途所通
过隧道的数目、各段隧道的长度及沿途路边树木的棵数。

竞赛规则:
1) 智能车平台:自选,横向宽度不大于赛道宽度。
2) 比赛场地:室内体育场,地面颜色为深绿色,赛场面积:15×11m2

3) 赛道:宽 0.5m,整体为“8”字形;沿途随机设置一定数量硬质薄板制作的隧道和
红色中华铅笔代表的树木,隧道内表面为黑色。隧道净高 50cm,内表面与赛道内
缘等宽;沿整个赛道的总树木数不超过20棵。
4) 赛道中间贴有3cm 宽的白色导航胶带。
如下图所示:

6)  导航和测量要采用光电技术,禁用遥控方式或在赛场内自行设置智能车行驶路线导
航标记。
7)  参赛队小车在赛道中的起终点由裁判随机指定,参赛队可自带起、终点判断标识物。
8)  要利用智能车自带的显示器显示出测得的树木数、隧道数和各段隧道的长度。

网友A:
1、做个小车,先能自主沿着白色的导航条完成行走,并测出测速。
2、小车左右装光电探测器,计算长度,超过铅笔长度的算隧道

网友:
光电大赛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做个小车,先能自主沿着白色的导航条完成行走,并测出测速。
2、小车左右装光电探测器,计算长度,超过 ...

主要不知道用什么光电传感器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主要不知道用什么光电传感器

网上搜搜漫反射光电传感器,很多的
主要是探测距离和分辨率,可以买几个试试,能不能探测出铅笔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网上搜搜漫反射光电传感器,很多的
主要是探测距离和分辨率,可以买几个试试,能不能探测出铅笔 ...

谢了,找找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