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关于F113和SYN480R在433MHZ距离短的问题。

楼主(2014-05-25):
F113在淘宝买的货,使用13.560MHZ晶振。天线使用网线直径为5mm,长度26CM。具体电路如图1.
SYN480R也是在淘宝买的货,使用6.7458MHZ晶振。天线与发射天线一样。具体电路如图2.
编码:使用单片机编码发射,单片机接收解码。
问题:现在接收很短,只有1-2米。现需要求距离在10米左右,感觉天线具有单向性。如要达到10米距离,我需如何修改电路,使用什么设备进行测试。
希望各位大侠抽空帮忙指点一二。

楼主:
沙发,发射、接收都工作在433MHZ。

网友:
用17cm长的导线做天线测试下,距离能不能增加?
若没有没有差别,说明你的电路有问题
若有较大差别,说明你的天线与选频网络的阻抗没有匹配好,有条件的话用频谱分析仪,网络分析仪测下

网友(2014-07-15):
我也遇到这个问题,请问LZ解决了吗?

网友:
晶振选错了

网友:
R6换成0R的试试,增大发送功率。另外433M的天线大概17cm多吧,尽量拉直使用。

网友(2014-09-10):
楼主的天线说的对吗?没有直径5mm的网线吧,网线一定要用无氧铜的,有的网线很次,是铝的。

网友(2015-05-09):
楼主的电路图里LC网络的参数是算出来的还是怎么得到的?

网友(2015-11-25):
用电子导线,网线没试过。1~2米的接收效果还没有遇见过。
话说,这个SYR480R的批量效果如何?匹配参数是FAE给你的吧。

网友:
感觉这个SYNOXO的是抄MICRF的。百度说是法国的,可连个网站都没有。。。

网友(2017-08-25):
楼主在吗?  请问你有没有SYN 480 的收发 解码程序 ??  谢谢

网友:
还是不要用这个芯片做接收,今天调试的好好的,接收效果很好,第二天再试就有接收不到了;同样是5V供电的,市场上普通接收模块都比他强多了,耽误我2周,我才查处不是我程序问题,这个模块老是在跟踪一个信号最强的频率,不是定位在发射那个频率上,

网友:
这个波特率不能大,1200的波物率最合适。

网友:
代码怎么实现收发???

网友:
刚好,我也在用SYN 480这个芯片.也碰到一个问题,就是说明书上,这个芯片可以工作在300-450M的,且是超外差,按我的理解,换不同的晶体(当然是要与工作的频点对应的),也这样测试过,也算是可行,但现在现象是,不单单按晶体计算出的频点的信号可以接收,而其它的某一个频点的信号也可接收,且灵敏度及距离还很好,比如设定工作的频点在330M的,330M的发射信号可以正常收到,但390M的也可以收到,且还跟330M的一样好.而330M及390M的发射频点,我都用频谱仪看过,频点都很好.所以,真的是不解了.
另还有一个,就是其说是法国公司,但在其官网上,却没有国外的联系方式,只有国内代理的.这真的奇怪.本想真接跟其公司的技术了解一下的.
对SYN 480或是国内仿它的芯片熟悉的朋友,指点一下.

网友(2018-09-23):
SYN480到底是哪路货,是否可靠,求内行解答。

网友:
没用过这种集成的,外围电路真简单,你可以接上433M那种吸盘天线试试,如果距离正常了,就是你的天线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