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来改造个公历转换农历的算法

楼主(2014-05-26):
也是抄别人的,但我简单改造过了,参数都是10进制的。

static UINT8 code year_code[597]={
0x04,0xAe,0x53,0x0A,0x57,0x48,0x55,0x26,0xBd, // 1901-1903
0x0d,0x26,0x50,0x0d,0x95,0x44,0x46,0xAA,0xB9, // 1904-1906
0x05,0x6A,0x4d,0x09,0xAd,0x42,0x24,0xAe,0xB6, // 1907-1909
0x04,0xAe,0x4A,0x6A,0x4d,0xBe,0x0A,0x4d,0x52, // 1910-1912
...
0x2d,0x92,0xB5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2099
};
//月份天数数据表
static UINT8 code day_code1[9]={0x0,0x1f,0x3b,0x5a,0x78,0x97,0xb5,0xd4,0xf3};
static UINT16 code day_code2[3]={0x111,0x130,0x14e};

static bit Get_Moon_Day(UINT8 month_p,UINT16 code_addr)        //读取数据表中农历月的大月或小月,如果该月大返回1,小返回0*/
{
    UINT8 xdata temp,temp1;
    temp1=(month_p+3)/8;
    temp=0x80>>((month_p+3)%8);
    temp=year_code[code_addr+temp1]&temp;
    if(temp==0){return(0);}else{return(1);}
}

extern void GetLunar(UINT16 year_src,UINT8 month,UINT8 day,UINT16 *Year,UINT8 *Month,UINT8 *Day,UINT8 *MonthDay)
{

    UINT8 xdata temp1,temp2,temp3,month_p,year;
    UINT16 xdata temp4,code_addr,year_tmp;
    bit flag2,flag_y;
        UINT8 xdata year_h,year_l;

        year_tmp=year_src;
          year_h=year_src/100;    year_l=year_src%100;          //求出高位和低位
        year=year_l;
    code_addr=year-1;   //定位数据表地址
    if(year_h>19)code_addr+=0x64;
    code_addr*=3;

    temp1=year_code[code_addr+2]&0x60;   //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
    temp1=_cror_(temp1,5);

    temp2=year_code[code_addr+2]&0x1f;   //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

    temp3=temp2-1;       //计算当年春节离当年元旦的天数,春节只会在公历1月或2月
    if(temp1!=1)temp3+=0x1f;

    if(month<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4=day_code1[month-1]+day-1;
        }
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4=day_code2[month-10]+day-1;
        }

    if((month>2)&&(year%0x04==0))temp4+=1; //如果公历月小于2月或者该年的2月非闰月,天数减1

    if (temp4>=temp3)        //判断公历日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
    {
        //公历日在春节后或就是春节当日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
        temp4 -=temp3;
        month  = 1;
        flag_y = 0;
        month_p= 1;  //month_p为月份指向,公历日在春节前或就是春节当日month_p指向首月

        flag2=Get_Moon_Day(month_p,code_addr); //检查该农历月为大小还是小月,大月返回1,小月返回0

        if(flag2==0){temp1=29;}else{temp1=30;} //小月29天、大月30天

        temp2=year_code[code_addr]&0xf0;
        temp2=_cror_(temp2,4);  //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,如为0则该年无闰月
        while(temp4>=temp1)
       {
            temp4-=temp1;
            month_p+=1;
            if(month==temp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_y=~flag_y;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y==0)month+=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month+=1;
            flag2=Get_Moon_Day(month_p,code_addr);
            if(flag2==0)temp1=0x1d;
            else temp1=0x1e;

        }
        day=temp4+1;
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//公历日在春节前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
        temp3-=temp4;
        if(year==0){year=99;year_h=19;}else{year-=1;}
        code_addr-=3;
        month  = 0x0c;
        temp2  = year_code[code_addr]&0xf0;
        temp2  = _cror_(temp2,4);
        flag_y = 0;
        if(temp2==0){month_p=12;}else{month_p=13;} //如果当年有闰月,一年有十三个月,月指向13,无闰月指向12

        flag2=Get_Moon_Day(month_p,code_addr);
        if(flag2==0){temp1=29;}else{temp1=30;}

        while(temp3>temp1)
       {
            temp3-=temp1;
            month_p-=1;
            if(flag_y==0)month-=1;
            if(month==temp2)flag_y=~flag_y;
            flag2=Get_Moon_Day(month_p,code_addr);
            if(flag2==0){temp1=0x1d;}else{temp1=0x1e;}
        }
        day=temp1-temp3+1;
    }
   *MonthDay=temp1;//农历的天数
   *Year =((UINT16)year_h*100)+(UINT16)year;    //将农历信息写进指定变量
   *Month = month;
   *Day = day;
}

网友:
感谢分享!保存了!

网友:
不错哈,能到2099年。我之前找的一个只能做到2049年。

网友:
火钳刘明

网友A:
不错,就是表格有点大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错,就是表格有点大.

那就继续把1901-1999的给砍掉,我之前在avr上就是这样改的.

楼主:
感谢,觉得有用就好,不然又要浪费阿莫的资源了。

网友:
把你的这段程序弄到vc上试了下,可以
试到2050年  ok  网上的万年历都直到2050就没有了     再往后就没法测了

// test.cpp : Defines the entry point for the console application.
//

#include "stdafx.h"

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;
typedef unsigned short UINT16;
typedef unsigned int        UINT32;
typedef unsigned int        bit;

static UINT8  year_code[597]={
0x04,0xAe,0x53,0x0A,0x57,0x48,0x55,0x26,0xBd, // 1901-1903
0x0d,0x26,0x50,0x0d,0x95,0x44,0x46,0xAA,0xB9, // 1904-1906
0x05,0x6A,0x4d,0x09,0xAd,0x42,0x24,0xAe,0xB6, // 1907-1909
0x04,0xAe,0x4A,0x6A,0x4d,0xBe,0x0A,0x4d,0x52, // 1910-1912
...
0x2d,0x92,0xB5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2099
};
//月份天数数据表
static UINT8  day_code1[9]={0x0,0x1f,0x3b,0x5a,0x78,0x97,0xb5,0xd4,0xf3};
static UINT16  day_code2[3]={0x111,0x130,0x14e};

static bit Get_Moon_Day(UINT8 month_p,UINT16 code_addr)        //读取数据表中农历月的大月或小月,如果该月大返回1,小返回0*/
{
    UINT8  temp,temp1;
    temp1=(month_p+3)/8;
    temp=0x80>>((month_p+3)%8);
    temp=year_code[code_addr+temp1]&temp;
    if(temp==0){return(0);}else{return(1);}
}
unsigned int rotate_right(unsigned int x, int n)
{
int save;
int i;
for(i=0;i<n;i++)
{
save=x&0x00000001;
x=x>>1;
save=save<<7;
x+=save;
}
return x;
}
extern void GetLunar(UINT16 year_src,UINT8 month,UINT8 day,UINT16 *Year,UINT8 *Month,UINT8 *Day,UINT8 *MonthDay)
{

    UINT8  temp1,temp2,temp3,month_p,year;
    UINT16  temp4,code_addr,year_tmp;
    bit flag2,flag_y;
    UINT8  year_h,year_l;

    year_tmp=year_src;
    year_h=year_src/100;    year_l=year_src%100;          //求出高位和低位
    year=year_l;
    code_addr=year-1;   //定位数据表地址
    if(year_h>19)code_addr+=0x64;
    code_addr*=3;

    temp1=year_code[code_addr+2]&0x60;   //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月份
    temp1=rotate_right(temp1,5);

    temp2=year_code[code_addr+2]&0x1f;   //取当年春节所在的公历日

    temp3=temp2-1;       //计算当年春节离当年元旦的天数,春节只会在公历1月或2月
    if(temp1!=1)temp3+=0x1f;

    if(month<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4=day_code1[month-1]+day-1;
        }
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emp4=day_code2[month-10]+day-1;
        }

    if((month>2)&&(year%0x04==0))temp4+=1; //如果公历月小于2月或者该年的2月非闰月,天数减1

    if (temp4>=temp3)        //判断公历日在春节前还是春节后
    {
        //公历日在春节后或就是春节当日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
        temp4 -=temp3;
        month  = 1;
        flag_y = 0;
        month_p= 1;  //month_p为月份指向,公历日在春节前或就是春节当日month_p指向首月

        flag2=Get_Moon_Day(month_p,code_addr); //检查该农历月为大小还是小月,大月返回1,小月返回0

        if(flag2==0){temp1=29;}else{temp1=30;} //小月29天、大月30天

        temp2=year_code[code_addr]&0xf0;
        temp2=rotate_right(temp2,4);  //从数据表中取该年的闰月月份,如为0则该年无闰月
        while(temp4>=temp1)
       {
            temp4-=temp1;
            month_p+=1;
            if(month==temp2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_y=~flag_y;
                if(flag_y==0)month+=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month+=1;
            flag2=Get_Moon_Day(month_p,code_addr);
            if(flag2==0)temp1=0x1d;
            else temp1=0x1e;

        }
        day=temp4+1;
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//公历日在春节前使用下面代码进行运算
        temp3-=temp4;
        if(year==0){year=99;year_h=19;}else{year-=1;}
        code_addr-=3;
        month  = 0x0c;
        temp2  = year_code[code_addr]&0xf0;
        temp2  = rotate_right(temp2,4);
        flag_y = 0;
        if(temp2==0){month_p=12;}else{month_p=13;} //如果当年有闰月,一年有十三个月,月指向13,无闰月指向12

        flag2=Get_Moon_Day(month_p,code_addr);
        if(flag2==0){temp1=29;}else{temp1=30;}

        while(temp3>temp1)
       {
            temp3-=temp1;
            month_p-=1;
            if(flag_y==0)month-=1;
            if(month==temp2)flag_y=~flag_y;
            flag2=Get_Moon_Day(month_p,code_addr);
            if(flag2==0){temp1=0x1d;}else{temp1=0x1e;}
        }
        day=temp1-temp3+1;
    }
   *MonthDay=temp1;//农历的天数
   *Year =((UINT16)year_h*100)+(UINT16)year;    //将农历信息写进指定变量
   *Month = month;
   *Day = day;
}
int main(int argc, char* argv[])
{
        UINT16 year;
        UINT8 mon,day,monday;
        UINT16 y;
        UINT8 m,d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please input date\r\n");
                scanf("%d%d%d",&y,&m,&d);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intput date is %d-%d-%d\r\n",y,m,d);

                GetLunar(y,m,d,&year,&mon,&day,&monday);

                printf("output date is %d-%d-%d,%d\r\n",year,mon,day,monday);

        }

        return 0;
}

网友:
这个计算思路不错

楼主:
果然高手,表示VC不会玩。。。呵呵

网友:
谢谢楼主,收藏保存备用了

网友:
不明觉厉,跪了

网友(2015-05-19):
楼主 用你程序发现在2028年7月22日出现问题,当年有闰5月  7.22应该是6月初一,但是转换出来仍然是5.1

网友:
经测试  2028年7.22以后  农历月份都是5月  估计数组有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