JLC小批量PCB上可以做锥形孔吗?

楼主(2014-05-26):
用于上锥形螺丝

网友:
这个应该不行吧?没听说过哪家PCB厂可以做这种孔的。钻头都不一样啊

楼主:
看来只能自己钻了

网友:
是沉头孔,上沉头螺钉的,我也需要有这样的孔,,都是自己钻。。

网友:
求科普这种孔用于哪里?有些什么要注意的?

网友:
记得很早以前有做那种树脂板的, 好像那个孔做以做成  \ / 样子, 不知道是不是在后期 模冲的

网友:
我给大家看看

沉槽

沉槽

网友:
楼主看我发的图片

网友A:
哇 这怎么实现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哇 这怎么实现的?

这个也就多一道工序而已

楼主:
rxs3700521

这个孔pcb厂都可以做吗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rxs3700521

这个孔pcb厂都可以做吗?

不是每家能做,大多数应该不会做吧,呵呵。
去样板厂就别指望给你做沉头孔了。

网友:
CNC铣出来的吧

网友:
PCB做好,再拿到外面铣出来的吧,,,

网友:
沉孔不是铣出来的。
沉槽孔有两种工艺,铣槽效率太低了.

网友:
这种打螺丝的孔叫沉头孔,会根据孔的大小及角度选用不同的刀具。通常采用定深钻孔和定深铣两种方式加工

网友:
很抱歉,没有做沉孔。

网友:
这个沉头孔我以前在铝基板上用过,模具冲压通孔在钻头钻沉头孔

网友:
量大的话可以让板厂专门做个专用钻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