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oost在轻载下输出电压偏高

楼主(2014-05-26):
开环下测试,Boost在轻载下,输出电压偏高;而重载下,输出电压正常。

勾取信号,发现轻载下,驱动波形没有异常,而Mos却提前导通,导致实际的D值偏大,造成输出电压偏高。

    有人认为是,轻载下,电容的能量没有被负载消耗完毕,造成电压偏高。

    如果这样的话,输出电压应该越来越高,可是实际的情况是,输出电压是恒定的。

请问原因是什么呢?

为什么开关管提前于驱动信号导通呢?

网友A:
mos关断太慢, 形成一个最低占空比的情况?

网友:
加個假負載.

网友:
功率不大的话加个稳压管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mos关断太慢, 形成一个最低占空比的情况?

如果是mos关断太慢, 那么无论是轻载还是重载,电压都应该偏高才是。

楼主:
请问为什么电压会偏高呢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如果是mos关断太慢, 那么无论是轻载还是重载,电压都应该偏高才是。

比如关断时间相当于5%周期, 也就是额外多出来5%占空比. 那么只要负载达到高于5%占空比的条件,电压就受控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为什么电压会偏高呢

輸出電容電壓累積,沒有放電回路;到一定的電壓就不升高是電容的漏電流影響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比如关断时间相当于5%周期, 也就是额外多出来5%占空比. 那么只要负载达到高于5%占空比的条件,电压就受控 ...

大神是不是怀疑关断时间过长,而周期过短,会导致实际的开关管导通时间变长。

可是,看到的波形是,开关管提前于驱动信号导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輸出電容電壓累積,沒有放電回路;到一定的電壓就不升高是電容的漏電流影響. ...

谢谢大神的回复,可是,为什么开关管提前于驱动信号导通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