opa2604单电源供电失真的奇怪问题

楼主(2014-05-26):
最近使用opa2604运放做了电路,电路在低频下能明显听出失真。然后在proteus上仿真了一下,输入20Hz正弦波,如图

可以看出很明显失真。
然后在其他不变的情况下替换上opa2227运放,仿真又正常了,波形完美

百思不得其解,点解呢?

网友A:
仔细看手册了么?OPA2604最低供电9V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仔细看手册了么?OPA2604最低供电9V。

大师你看看,这个他不是写最低4.5V么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大师你看看,这个他不是写最低4.5V么?

正负4.5加起来是多少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负4.5加起来是多少?

谢谢提醒,我错了,确实没看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负4.5加起来是多少?

大师劳烦你再看看,我换了opa637之后竟然也没问题的说,他的要求电压也是9V,怎么解释呢,谢谢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大师劳烦你再看看,我换了opa637之后竟然也没问题的说,他的要求电压也是9V,怎么解释呢,谢谢 ...
我换了opa637之后竟然也没问题的说

那不是没问题,更不是完美。
仔细看看,失真也不小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不是没问题,更不是完美。
仔细看看,失真也不小啊!

好的,谢谢,我再换个运放试试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大师劳烦你再看看,我换了opa637之后竟然也没问题的说,他的要求电压也是9V,怎么解释呢,谢谢 ...

竟然不是按照大师的指点方向去抬高电压再测试
而是换个运放想来证明大师也是错误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竟然不是按照大师的指点方向去抬高电压再测试
而是换个运放想来证明大师也是错误的  ...

没有,我是说板子上的运放,板子不重做了,我换个opa2228看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大师劳烦你再看看,我换了opa637之后竟然也没问题的说,他的要求电压也是9V,怎么解释呢,谢谢 ...

不同的运放架构有不同的失真表现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竟然不是按照大师的指点方向去抬高电压再测试
而是换个运放想来证明大师也是错误的  ...

最多也只能证明Proteus仿真模型不对,和我没啥关系,我只是依书直说而已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没有,我是说板子上的运放,板子不重做了,我换个opa2228看看

音频上的?
OPA2134 最低电压+- 2.5V,你可以试下看,也是比较常用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