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哪颗芯片支持数据位是7、8、9的串口?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05-26):
有个客户需要这样的接口,很麻烦,我看了一下KL26、KE02、K10都只支持8、9个数据位的,有没有支持7位的?

楼主:
哪个系列的?

网友A:
你是指想要1个起始位+7个数据位+1个停止位 这种方式?
串口控制器GM16C550就可以设置5、6、7、8位数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是指想要1个起始位+7个数据位+1个停止位 这种方式?
串口控制器GM16C550就可以设置5、6、7、8位数据。   ...

我是指的:1个起始位+7个数据位+1个停止位 这种方式,目前客户要求芯片里面的SCI可以支持!飞思卡尔的芯片都不支持7个数据位的吗?

网友:
好像中颖可以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是指的:1个起始位+7个数据位+1个停止位 这种方式,目前客户要求芯片里面的SCI可以支持!飞思卡尔的芯 ...

楼主你好,我们有这样的7位格式:

1个起始位+7个数据位+1个校验位+1个停止位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你好,我们有这样的7位格式:

1个起始位+7个数据位+1个校验位+1个停止位

是这个,谢谢!我在PE中配置的时候发现不能配置7位,以为没有,晕倒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是这个,谢谢!我在PE中配置的时候发现不能配置7位,以为没有,晕倒!

PE有时候并不是很全,所以特殊的还是要看看用户手册确定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E有时候并不是很全,所以特殊的还是要看看用户手册确定下。

好的,谢谢!

网友B:
飞思卡尔的有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飞思卡尔的有么?

有,看7楼!

网友(2014-07-10):
7bit  ??? 没有明白楼主的意思

网友C:
那自己可以模拟个 串口啊~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那自己可以模拟个 串口啊~

请看7楼有硬件支持该模式,如果实在没有可以模拟一个串口。
如果大家对模拟串行通信口感兴趣,可以关注【FTF技术培训课程】下一代Kinetis K系列-K2,及L系列MCU介绍中“三,Kinetis L系列新特性”提到的“FlexIO 可同时模拟2个串行接口”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请看7楼有硬件支持该模式,如果实在没有可以模拟一个串口。
如果大家对模拟串行通信口感兴趣,可以关注【 ...

FLEXIO只要资源允许,可以随意模拟N个串口,可以支持基本的8-N-1或者更高级别的串口配置,但应该不支持1.5停止位这种配置。

目前已知的FLEXIO配置的串口支持 轮询,中断和DMA三种方式,支持高达12MHZ的串口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FLEXIO只要资源允许,可以随意模拟N个串口,可以支持基本的8-N-1或者更高级别的串口配置,但应该不支持1. ...

谢谢你的相关信息呢,FlexIO相关信息还真蛮少的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谢谢你的相关信息呢,FlexIO相关信息还真蛮少的。

可能真正带这个功能的芯片还没有推向市场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可能真正带这个功能的芯片还没有推向市场吧

的确是还没推向市场呢,这也是从【FTF技术培训课程】下一代Kinetis K系列-K2,及L系列MCU介绍视频里获知的呢。
KL28就会附带此模块,不过预计该芯片要等14年末才推出样品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