买了个小米移动电源,居然是坏的,拆开自己修!

楼主(2014-05-26):
京东买的,发现充电没反应,申请退换货太麻烦,拆了丫的,拆解图就不上了,到处都是,至于故障原因,发个图片大家一看就明白了,唯一让人疑惑的是,这货是怎么过的出厂检测?

鉴于最近说这货假的多,那我就把拆解图发上来吧,我认为这个做工不像是假的。这个电源是从京东夺宝岛拍的返修货,注明“维修过”,但很显然,这电源是“没修过”。

网友:
估计没看灯,,

网友A:
小米网站订购的吗?听说现在市场上假货数量比真货要大一个数量级

网友:
京东直营还是第三方发货?
现在假货多

网友B:
怎么看着像个返修货呢,被京东坑了吧。

网友:
如果货是真的,那这出厂检测也太不过关了

网友:
这两个电阻是怎么过生产质检的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怎么看着像个返修货呢,被京东坑了吧。

是的,图便宜在夺宝岛拍的返修货,但和以前的经历一样,基本都是“没修过”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小米网站订购的吗?听说现在市场上假货数量比真货要大一个数量级

雷死说了,只要没爆,所有的出货数都算他的,爆了就是假的。

网友:
维修时断开,完了忘记装回去?

网友:
万能板质量不错。

网友:
可能是维修人员修好后忘记焊回去吧!

网友:
那一对儿电阻……

网友:
电阻焊回去就正常了?那两个电阻应该就是LED的电阻啊,至少还有两个LED应该亮

网友:
看照片像是真的。

网友:
小米基本是我用过电子产品最差的,没有之一。

1、用红米移动版,经常丢失微信内容,说明FLASH品质有问题;
2、买了小米盒子,无缘无故经常画面混乱,短暂关机重新上电还没用,需要长时间断电再次开启才能使用,更别提遥控器关机重启了。

楼主:
测试了一下,发现如果用数据线充电的话,由于电流较大,在数据线上会有约0.3V压降,此时充电电流约1A,用移动电源自带的短线和nexus7带的线都不行,连接到稳压电源上,电压调至5.35V,在移动电源的输入端电压能达到5V,此时能达到标称的2A充电电流。所以如果有条件把充电器电压调高0.3V,估计给移动电源充电速度能快点吧,当然了,充电器得能提供那么大的电流。

网友C:
拆小米的电源很容易把外观弄残.
我有一个, 开关不太好使, 打算拆的, 试了一下放弃了.

网友D:
我一直很疑惑,那四个18650电池是怎么并联的?(并联之前电压不完全相等,并联上去那一瞬间会发生什么事情?)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拆小米的电源很容易把外观弄残.
我有一个, 开关不太好使, 打算拆的, 试了一下放弃了. ...

找个宽点的平头螺丝刀,从USB口插入,用点力就能把白色挡板揭下来,用双面胶粘的,如果嫌费力,可以先用电吹风之类的加热一下,完全可以做到无损拆卸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我一直很疑惑,那四个18650电池是怎么并联的?(并联之前电压不完全相等,并联上去那一瞬间会发生什么事情 ...

你想太多了。一般电池出产时的电压都差不多很接近。所以没事。

另外回复楼主,我也有个小米移动电源,有时候输出10来秒,自动关闭输出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找个宽点的平头螺丝刀,从USB口插入,用点力就能把白色挡板揭下来,用双面胶粘的,如果嫌费力,可以先用 ...

明天试试.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测试了一下,发现如果用数据线充电的话,由于电流较大,在数据线上会有约0.3V压降,此时充电电流约1A,用移 ...

我测试不单单是输入电压决定充电电流,还和识别电阻有关系。

网友:
几个月前官网买了个,实测的平均效率85%,感觉不太值,楼主有测过吗

网友:
我总觉得小米电源在放电的时候不会刷新led的显示电量,要按一下开关键才会更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