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85-1.2为什么出来的是这样的?

楼主(2014-05-26):
LM385-1.2为什么出来的电压是这样的?

网友:
看数据手册。。。。尽量别问这样的问题!

楼主:
什么意思,我也是类似的电路

网友A:
电容都不舍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容都不舍得?

加电容也不行,不知道为什么,刚上电的时候好好地,不一会,自己就成了矩型波了

网友B:
你加的电容呢?? 哪呢 哪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加的电容呢?? 哪呢 哪呢

我在板子上并了一个还是不行,

网友C:
你这个lm385 供电为啥还弄个mos啊?直接串1或2k电阻就行了。
至少要有1~2ma 电路 稳压管才能正常工作。
看一下说明手册,直接用电路就行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这个lm385 供电为啥还弄个mos啊?直接串1或2k电阻就行了。
至少要有1~2ma 电路 稳压管才能正常工作。
看 ...

mos那个电路不是用来供电的啊,供电现在就是直接通过电阻的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mos那个电路不是用来供电的啊,供电现在就是直接通过电阻的

你说那个39k?
这个肯定不行啊,你改成1,2k还差不多
你仔细看看最小工作电流多少。一般都得1ma以上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mos那个电路不是用来供电的啊,供电现在就是直接通过电阻的

P_CH2 接的什么?mos是干啥用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说那个39k?
这个肯定不行啊,你改成1,2k还差不多
你仔细看看最小工作电流多少。一般都得1ma以上 ...

谢谢,是这样的,不过手册中,1mA是怎么来的请问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P_CH2 接的什么?mos是干啥用的。

P_CH2接的是一个几十nA级的微电流传感器,不知道有没有好的推荐电路吗,谢谢,
mos是传感器推荐电路上的,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作用,前两天问了问,有的说是,为了在传感器没有接入时防止电位偏移,也有说是为了增加输入电阻,不知道是这个回事吗?

楼主:
谢谢,您指的也是分压电阻过高吧?

网友:
气体检测电路?

楼主:
是啊,气体传感器,微电流型

网友D:
你那个mos选型是错的。它的功能是,设备不工作时,将传感器上的累积电荷放掉。应该选J-FET, 自己去百度一下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那个mos选型是错的。它的功能是,设备不工作时,将传感器上的累积电荷放掉。应该选J-FET, 自己去百度一下 ...

您好,请问您有没有类似的电路?

楼主:
为什么输出电压一会5V一会0V,为什么啊

楼主:
为什么输出会是这样的呢,输入电流没有高低高低的变化啊

楼主:
还有就是,在调节滑变的时候,变得不是最高电压,而是,高电平的时间,
滑变在中间某个值的时候,高电平保持时间最短;当大于或小于这个值时,高电平时间就会翻倍加长,
请教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