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W中virtual folder的使用存疑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05-26):
我看官网给的demo例程中src文件夹以及子目录文件夹都是virtual folder,在实际的目录中不存在这个文件夹以及那些.c.h文件,我也想把自己的程序按照这样来组织,但是不知道怎么做~

网友:
你说的是不是工程框架中的那些文件夹呀?要是那个的话你就在工程框架中,点右键,然后new,然后选Folder,你可以试一下!

网友:
其实是这样的,文件夹还是有的,但是里面的文件是通过添加文件,然后link to files导致的。也就是你建了文件夹,但是在工程里,相应的文件夹调用的其他地方的文件链接。然后在路径中添加路径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