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关于从奇数地址取值出现的问题

楼主(2014-05-26):
#defin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M_W(x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(WORD) *((WORD  *)(x)) )

typedef struct
{
  WORD ID;                  // Message Identifier
  BYTE LEN;                 // Data length (0-8)
  BYTE RTR;
  BYTE BUF[8];              // Data buffer
} CAN_MSG;

CAN_MSG msg,*pmsg;
msg.BUF[0]=0X20;
msg.BUF[1]=0X05;
msg.BUF[2]=0X60;
msg.BUF[3]=0X00;

pmsg=&msg;

WORD   tmp=MEM_W(&pmsg->BUF[1]);

为何tmp的值是5 而不是0x6005

楼主:
char buf[]={0x11,0x22,0x33,0x44};

        test=MEM_B(buf);
        test=MEM_W(buf);
        test=MEM_DW(buf);

但是这样又能正确的取到值

楼主:
   tmp=MEM_W(&pmsg->BUF[1]);
[0xe3a00005]   mov      r0,#5
[0xe19050b4]   ldrh     r5,[r0,r4]
   tmp=MEM_W(&msg.BUF[1]);
[0xe3a00005]   mov      r0,#5
[0xe19050bd]   ldrh     r5,[r0,r13]

为啥反汇编就成了ldrh  半字读取   ,奇怪

网友:
送你一張圖。

楼主:
如果看出问题,请明言

网友A:
WORD   tmp=MEM_W(&pmsg->BUF[1]); 这个是先取&pmsg了,呵呵,学习了。

楼主:
WORD   tmp=MEM_W(&(pmsg->BUF[1]));效果也一样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WORD   tmp=MEM_W(&pmsg->BUF[1]); 这个是先取&pmsg了,呵呵,学习了。

WORD   tmp=MEM_W(&(pmsg->BUF[1]));效果也一样啊

网友B:
甚麼?tmp的值不是0x6005?你怎麼看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甚麼?tmp的值不是0x6005?你怎麼看的?

设断点   观察变量的值

网友C:
0x60被抹了??你读读Buf[2]的值:WORD   tmp2 = pmsg->BUF[2];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0x60被抹了??你读读Buf[2]的值:WORD   tmp2 = pmsg->BUF[2];

没有被抹掉,tmp2的值是有的
   tmp=MEM_W(& (pmsg->BUF[1]) );
[0xe3a00005]   mov      r0,#5
[0xe19050b4]   ldrh     r5,[r0,r4]
   tmp=MEM_W(&msg.BUF[1]);
[0xe3a00009]   mov      r0,#9
[0xe19050bd]   ldrh     r5,[r0,r13]

   tmp2=pmsg->BUF[2];
[0xe5d46006]   ldrb     r6,[r4,#6]

细看可以发现反汇编是 ldrh 半字加载指令      就不知道怎么编译器就编译成ldrh了   如果是LDR就是正常的值

楼主:
貌似找到原因了:
   tmp=MEM_W(& (pmsg->BUF[2]) );
   tmp=MEM_W(& (pmsg->BUF[0]) );
这两个可以正常取值,也就是说不能从奇地址进行双字节或者四字节的数据读取

楼主:
   tmp=MEM_W(& (pmsg->BUF[1]) );
[0xe3a00005]   mov      r0,#5
[0xe19050b4]   ldrh     r5,[r0,r4]

上代码中r4是一个偶地址,r4+r0就变成了奇地址

ldrh     r5,[r0,r4]就出现了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