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太网 数据采集卡,求推荐!

楼主(2014-05-26):
12~16位AD精度,1M~4MS/s采样频率
差分8~16路
AD量程:±10V,±5V,±2.5V,0~10V, 0~5V
网卡:10M/100M自适应网卡

网友A:
去看看研华的呢,应该有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去看看研华的呢,应该有的

官网看了  ,没有我要的产品.

网友:
ADAM-6117EI
这个不可以么?采样速度可能没有这么高

网友:
LZ这\标题不明确啊。初还以为采包的。难道LZ想坐办公室里遥控设备?找个FPGA做一个呗。

网友B:
速度真快,来不及,16路,每路4Msps 16位宽,就是128M字节每秒,百兆网卡数据3MB差不多了,如果你是MS是小写,ms/s单位另说,你每秒采集1ms-4ms的意思吗?真是怪怪的采集指标。还是用中文描述把,你的单位不规范。物理量大小写差别太大

网友C:
阿尔泰的 看看,这家的板卡质量及驱动都还不错。

网友:
16路同步采样的100M带宽不够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速度真快,来不及,16路,每路4Msps 16位宽,就是128M字节每秒,百兆网卡数据3MB差不多了,如果你是MS是小 ...

我不需要实时采样,采集好后存在ram中,可以慢慢通过网口传出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阿尔泰的 看看,这家的板卡质量及驱动都还不错。

阿尔泰网口的最大只有500k采样速率

网友:
网口还是没压力的。现在千兆网都普及了。新的电脑都支持千兆网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