五月作品贴-仿拜亚A1耳放

楼主(2014-05-27):
原文:http://www.dfrobot.com.cn/commun ... &extra=#pid9454
暨我的桌面小书架音箱和功放之后,我的新作品终于犹抱琵琶半遮面得以面世。。。。这里给大家献丑了~

首先上个买回来的一堆堆元器件包,电容都是很不错的音响专用电容各种金字银字,运放还是沿用原版的ST的MC33087N,这个还比较便宜,看到网上很多发烧友都换了更发烧的其他运放,有的甚至单运放改成双运放,还有各种金封运放、陶瓷运放,其实都挺贵的,咱本着玩的心态,管他好不好,先听听再说,以后积累了经验自己再重新做。说实话,为此我还特意跑去原声带试听了一下拜亚原装的A1。

然后网上选择了耳放外壳,跟我的电路板还算配合吧,不过有点小瑕疵,后面ALPS的电位器是折腾死我了!!!后面细心的人会看明白的!

网上很多其他的发烧友都是用安装的箭猪变压器,价格在一百多块,相信大部分都还是能接受的!但是被我发现了更漂亮的Talema变压器,这个价格说实话挺贵的,不过我挺喜欢的,主要是线圈都是有灌胶的,做工感觉特别好,内部还集成了保险丝。(参数如图)

楼主:
弄好了电路板,开始分配电源走线、接地等工作,放置好电路板,信号线什么的,首先测试无信号状态下输出交流电压,看看有没有干扰,实测下来再正负0.008v,这里必须插一句,除了变压器好之外,其实我还买了两个小牛罩,而且跟外壳都是接在一起的,屏蔽效果挺不错的。

楼主:
最终完成。。。。。。。3D打印美女陪伴,哈哈

网友:
又要火了,,,,

网友A:
好奇 外壳怎么弄出来的?定制的?还是哪儿有卖的?方便透露下链接吗?

网友:
火钳刘明,哈哈

网友B:
楼主买的是伟良的壳,不过买错了,买成USB输入的了,看后面的方孔。。
其实这壳是USB DAC配耳放的。楼主加块PCM2704进去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买的是伟良的壳,不过买错了,买成USB输入的了,看后面的方孔。。
其实这壳是USB DAC配耳放的。楼主加 ...

哪个方孔是电源座吧

网友:
火钳刘明。。。

网友:
建议楼主出DIY订购之类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买的是伟良的壳,不过买错了,买成USB输入的了,看后面的方孔。。
其实这壳是USB DAC配耳放的。楼主加 ...

呵呵,给你看看我这个作品http://www.dfrobot.com.cn/commun ... tid=2257&extra=    看了你就明白了!!!哈哈
其实你说的这个我做过,我也说了,这是我五月的新作品,哈哈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好奇 外壳怎么弄出来的?定制的?还是哪儿有卖的?方便透露下链接吗?

是买的,网上的外壳还是挺多的,一般在一百块左右这种小的~~~一般都在广东,佛山什么的。。。自己定制外壳这个成本有点高了!!!不推荐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哪个方孔是电源座吧

不是的,的确是USB的,如果是小的那种孔的话~~~  推荐你看看我这个贴子,刚好是这么个作品。。。http://www.dfrobot.com.cn/commun ... tid=2257&extra=

网友D:
诶,我说,那个保险丝集成到变压器里面,然后还灌胶了,这要是不小心把保险丝烧了,该如何是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诶,我说,那个保险丝集成到变压器里面,然后还灌胶了,这要是不小心把保险丝烧了,该如何是好 ...

呵呵,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,他是在输出那边加的变压器,不过坏了就挂了!!!但是这么好的牛,应该没那么容易坏啦,呵呵

网友E(2014-08-15):
我也淘了一套A1的   你这个淘了多少钱啊

楼主(2014-09-23):
引用 网友E:
我也淘了一套A1的   你这个淘了多少钱啊

两三百吧~~~关键牛挺贵的~~~我记得都花了两百多了!!!套件好像是两百多~~~外壳什么的另外算。。。接头乱七八糟的。。加起来大概七八百吧~

网友:
好漂亮呀,有段日子没有更新了,期待楼主大作,希望能出套件。

网友:
都是买的套件做的吧。

网友:
好精致的耳放,曾经也迷恋过

网友F:
楼主电路板是买的套件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楼主电路板是买的套件么

嗯嗯,是的,工作有点忙,偷了一下懒~~~

网友G:
变压器里面装的保险应该是可恢复保险的吧

网友:
牛非常好 我喜欢

网友:
不错,看起来蛮高级的

楼主:
哈哈,如果你手里拿着更喜欢,质量真心不错的!!!一分钱一分货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变压器里面装的保险应该是可恢复保险的吧

这个还真不太清楚,不过应该是吧,一个牛我记得都要270了!那么小一个的

网友:
什么时候出个套件玩玩!!!

网友:
不错,布局很好,整体看上去很漂亮。

网友H(2015-01-24):
机箱哪里整的啊,很好看啊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机箱哪里整的啊,很好看啊...

万能的淘宝~~~现在随便一搜一大堆~~~~

网友I:
lz 好像是做3D打印机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lz 好像是做3D打印机的吧

对的~~~    呵呵最近比较闲,找点事情玩玩~~~

网友J(2015-03-09):
我在TB上买的这个板子,不会是你的吧!使用中感觉这个二房放大倍数有点低,开到3/4音量才澎湃起来,M1耳机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我在TB上买的这个板子,不会是你的吧!使用中感觉这个二房放大倍数有点低,开到3/4音量才澎湃起来,M1耳机 ...

嗯,不是的。。。我是自己玩的~
我的也是开到3/4时也才很有feel。。。。。。。我主要还是放在办公室用的~家里有功放,看我其他帖子能找到~~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