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PCF8563 alarm设置问题 ★已经排除★

楼主(2014-05-27):
最近stm8调试pcf8563,设置和读取时间都是对的,但是设置闹钟中断始终没有输出。我在论坛里搜了很多,大部分没有闹铃程序,即使有的,安装步骤改了还是不行,请各位大神指教!
unsigned char P8563_Set_Alarm()
{
    unsigned char ent = 0x0A;

    unsigned char temp[4];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if(alarm_time.Day)
    {
        alarm_time.Day&=0x7F;
    }
    else
      alarm_time.Day = 0x80;
    if(alarm_time.Hour)
    {
        alarm_time.Hour&=0x7F;
    }
    else
      alarm_time.Hour = 0x80;
    if(alarm_time.Minuts)
    {
        alarm_time.Minuts&=0x7F;
    }
    else
      alarm_time.Minuts = 0x80;
    if(alarm_time.Week)
    {
        alarm_time.Week &=0x7F;
    }
    else
      alarm_time.Week = 0x80;

    for(i=0; i<4; i++)
    {
        temp=Val2BCD(((unsigned char *)(&alarm_time)));//将time中的时间数据转换为BCD格式,并写入到temp数组中
    }
    PCF8563_Write_Bytes(0x09,4,temp);
    PCF8563_Write_Bytes(0x01,1,&ent);

}

问题找出来了
就在
        temp=Val2BCD(((unsigned char *)(&alarm_time)));//将time中的时间数据转换为BCD格式,并写入到temp数组中
这句
直接将闹铃时间写入相应寄存器就没有问题,在类型转换上还是有问题的!

网友A:
你到底想说什么问题? 你这么多积分....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到底想说什么问题? 你这么多积分....

我的意思是,PCF8563可以设置时间,读取时间。
但是不能设置闹钟INT输出
麻烦您指导一下!

楼主:
问题找到了 写入寄存器错误的原因在于
temp[i]=Val2BCD(((unsigned char *)(&alarm_time))[i]);//将time中的时间数据转换为BCD格式,并写入到temp数组中
这句

网友(2015-05-10):
我也出现一样的问题  还需要其他的设置吗 我这个INT也是没有输出

网友(2017-04-26):
啥意思啊?能说明白一些吗?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