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 结构体怎么求和?

楼主(2014-05-27):
要实现结构体求和功能,大概是想这样实现(下面代码),实现不了,求解!
typedef struct{
        U8 M_Model;
        U8 M_Type;
        U8 M_AddNo;
        U8 M_Add[4];
        U16 S_PowerNo;
        U8 Check;
}sUseData;

sUseData   UseData;

void sum(void)
{
U8 i;
struct  sUseData  *p;
        UseData.Check = 0;
        p = &UseData;
        for(i=0;i<sizeof(sUseData)-1;i++){
                UseData.Check += *(p+i);
        }
}

网友:
UseData.Check += *(p+i);      用p++试试

网友:
这样定义U8 *p ?

网友A:
完全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功能

网友:
p = &UseData;
地址强制转换下
改成
p = (u8 *)&UseData;

网友:
sizeof(sUseData)-1是干什么的?如果不考虑结构体对齐,把p强制转换为U8 型指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完全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什么功能

+1

网友:
p+i?这样能引用结构体的成员吗?貌似不吧。

网友:
UseData.Check +=  (p++) -> Check;

网友:
我认为,结构体是不同数据类型的一个集合,对结构体成员的求和很不方便不如用数组。一定想求和的话可以用结构数组指针,而不是结构变量指针!

网友:
你是想计算这个结构体的所有元素的累加和吧,这样试下
void sum(void)
{
U8 i;
u8  *p;
        UseData.Check = 0;
        p = (u8*)&UseData;
        for(i=0;i<sizeof(sUseData)-1;i++){
                UseData.Check += *(p+i);
        }
}

网友B:
这是在做死的节奏啊, 中间有gap怎么办?!

对了, p是不可以这么加的, 一加地址就加了整个结构体大小, 飞出去了. p需要定义成u8* p=(u8*)&UseData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在做死的节奏啊, 中间有gap怎么办?!

对了, p是不可以这么加的, 一加地址就加了整个结构体大小, 飞出去 ...

是啊,结构体声明的时候,对齐方式设置成1字节对齐

网友:
check 设置为0,参与计算,计算完再填回来。

网友:
还好是实现不了,我还以为楼主调试成功了呢。12,13,14楼的回答合起来已经很完整。

网友:
typedef __packed struct
{
        U8 M_Model;
        U8 M_Type;
        U8 M_AddNo;
        U8 M_Add[4];
        U16 S_PowerNo;
        U8 Check;
}sUseData;

sUseData   UseData;

void sum(void)
{
U8 i;
U8  *p;
        UseData.Check = 0;
        p = (U8*)&UseData;
        for(i=0;i<sizeof(sUseData);i++){
                UseData.Check += *(p+i);
        }
}

关键两点改动是:
1. typedef __packed struct
2. U8  *p;  p = (U8*)&UseData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