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的MKE02突然就坏了,求解释求帮助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05-27):
我是用的MKE02Z16M2,开发环境CW10.6,下载使用Jlinkv8,本来好好的,我还在熟悉单片机各个模块的阶段。可是昨晚上突然一下子就不能下载程序了,CW的错误信息以及Jlink commander的信息,然后最后用USBDM连接的信息,都在下面,求解释,求帮助。

网友A:
估计是芯被锁住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估计是芯被锁住了。

我什么都没做啊,真是莫名其妙地,感觉MKE02不稳定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什么都没做啊,真是莫名其妙地,感觉MKE02不稳定。。。。。

呵呵,你肯定是做了什么,我的FRDM-KE02Z的DEMO板,用了N个月,大小实验都在上面做,也没出任何问题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呵呵,你肯定是做了什么,我的FRDM-KE02Z的DEMO板,用了N个月,大小实验都在上面做,也没出任何问题啊! ...

demo板用的是openSDA...而且是个那么大封装的芯片。。官方出的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demo板用的是openSDA...而且是个那么大封装的芯片。。官方出的。。。

呵呵,没那么多的客观理由,芯片的工艺都是一样的,内核也是一样的,所有电气参数相差也不会太大,没用好就是自己的问题!

网友:
官方开发板会更加的规范化与通用化~

但并不代表有了金钟罩铁布衫

网友:
运气不好  哎呀。

楼主:
就没有飞思卡尔的工作人员来解答一下疑惑么,我已经这样坏掉好几个片子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就没有飞思卡尔的工作人员来解答一下疑惑么,我已经这样坏掉好几个片子了。 ...

楼主你好,不好意思,回复迟了。
你是说这样烧程序坏了好多片子了吗?
你是说,每次都是先提醒是否解锁?然后就没有用了是吗?
这边有篇文章讲导致芯片锁起来的原因,你看看,你是不是有需要避免的地方:http://www.freescaleic.org/bbs/article_1280_553023.html

网友C:
楼主按照我上面的链接的解锁方法试试。
另外,你的频率这么高,肯定要查查你的电源以及烧录线方面,外围硬件肯定是有问题了,不然不至于这么频繁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按照我上面的链接的解锁方法试试。
另外,你的频率这么高,肯定要查查你的电源以及烧录线方面,外围硬 ...

多谢,我找着原因了,NMI脚在我的电路板上有个拉低,而我烧程序的时候,芯片里面还没有禁用NMI,所以我第一次下程序的时候需要将那个管脚的拉低去掉,然后下一遍程序禁用NMI,之后就好了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多谢,我找着原因了,NMI脚在我的电路板上有个拉低,而我烧程序的时候,芯片里面还没有禁用NMI,所以我第 ...

恩,的确,这个很重要的。
每次网友遇到烧录问题,都大多是NMI,reset引脚,烧录接口的外围,或者电源导致的。
搞好了就好。
如果还有问题,欢迎提问。
如果问题解决了,还请帮我结贴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恩,的确,这个很重要的。
每次网友遇到烧录问题,都大多是NMI,reset引脚,烧录接口的外围,或者电源导 ...

你帮我修改下吧我这没有那个编辑选项。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你帮我修改下吧我这没有那个编辑选项。

已经修改好了。
你是说,你禁止了SIM_SOPT[NMIE],然后把NMI引脚再拉低,然后重新上电就可以工作了是吧?
你禁止SIM_SOPT[NMIE]是放在什么地方的呢?现在如果上电前NMI引脚就拉低,程序能够顺利执行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已经修改好了。
你是说,你禁止了SIM_SOPT[NMIE],然后把NMI引脚再拉低,然后重新上电就可以工作了是吧? ...

我是用PE配的,禁止NMI和RESET管脚,在程序的最开始初始化中了,现在NMI管脚拉低了也能连上,因为RM上说的NMI那位寄存器是非易失的。我现在又遇到一个问题,还是MKE02Z16VLC2,我使用它的UART0,画的板子上TXD和RXD是放在了PTA2和PTA3了,可是不能用,然后我试了下将TXD放在PTB1脚,这个是正常的。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?
MKE02应用之路颇为曲折啊,求助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是用PE配的,禁止NMI和RESET管脚,在程序的最开始初始化中了,现在NMI管脚拉低了也能连上,因为RM上说 ...

刚开始,肯定会遇到一些问题,没关系,我们会帮你。
楼主,你有没有置位SIM_PINSEL[UART0PS]?

网友D:
锁住了吗,解锁试一下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锁住了吗,解锁试一下

不是锁住了,是引脚分配没有选择,有寄存器选择到底分配到哪里的。

网友C:
楼主你好,看reference manual的157页,

SIM_PINSEL寄存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是锁住了,是引脚分配没有选择,有寄存器选择到底分配到哪里的。

哦  引脚分配这些芯片手册上都写的很详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你好,看reference manual的157页,

SIM_PINSEL寄存器

都配置好了的,我发的另外一个帖子里有个人回复了,PTA2/PTA3一定需要外部上拉才能使用。这个在RM里没有写清楚呢~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都配置好了的,我发的另外一个帖子里有个人回复了,PTA2/PTA3一定需要外部上拉才能使用。这个在RM里没有 ...

刚看到你的另外的帖子了。
你使能内部上拉不行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刚看到你的另外的帖子了。
你使能内部上拉不行是吗?

不行。

网友:
暂时先加外部上拉使用吧,等问题确认了我再告诉你。

网友E:
端口配置为GPIO输出或复用的外设功能时不能使用内部上拉电阻。这个问题俺都投诉过多次了,FSL就是不想改,后面几个系列出来的还是老样子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端口配置为GPIO输出或复用的外设功能时不能使用内部上拉电阻。这个问题俺都投诉过多次了,FSL就是不想改 ...

好吧,真是硬件bug啊,还让我碰见了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吧,真是硬件bug啊,还让我碰见了。。囧

这个不算BUG,但用起来很不爽,稍不小心就会中标。
STM32的F1系列也是一样的,但人家后面的F3、F4系列就改了:上、下拉独立控制!FSL为何就不想改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端口配置为GPIO输出或复用的外设功能时不能使用内部上拉电阻。这个问题俺都投诉过多次了,FSL就是不想改 ...

这个确实是为输出的时候,内部上拉是不管用的。文档中也讲了这点。
但是对于特殊的引脚,比如PTA3,用于I2C的时候,内部上拉还是可以使能的,PTA3属于特殊引脚,真开漏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吧,真是硬件bug啊,还让我碰见了。。

楼主你好,这个不是硬件BUG,你用的引脚是真开漏引脚,PTA3,如果在用作为I2C的时候,内部上拉在输出高的时候是有用的,
如果是配置为其他的输出引脚,那么内部上拉确实是无效的,这点在reference manual中有讲,而且我也验证过了,确实是无效,

上拉其实是给输入使用的,输出的时候上拉就算使能了,也无效。
PTA3用作UART的时候,该引脚为真开漏,如果不接上拉,肯定就拉不高啦。
所以要接外部上拉,如果你不使用真开漏作为UART,就不需要外部上拉啦。

注意,真开漏的内部结构和普通IO口不一样。

网友:
还庭复杂的。

网友:
其实手册上都讲了,需要慢慢研读才明白

网友:
MARK一下,感觉好复杂,同用的这一款芯片,目前没遇到这个问题

网友(2014-08-26):
步骤挺复杂的,最近在用ke02z64

网友:
为什么就不能简单一点呢?稍微没注意 肯定中招
徒费时间和精力,还摸不着头脑

网友:
学习了,希望这事别出现在我未来的板子上面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