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odewarrior V6.3仿真问题

楼主(2014-05-27):
我用Codewarrior V6.3仿真MC9S08AC60,为什么放在DATA窗口的变量在点击“Halt”让程序停止时,老是会全部清空?DATA窗口的SCope设置为user,定时更新。

网友:
楼主你好,我会将你的问题转给我们的CW工程师,他会过来回答你,请耐心等待下。

网友A:
换成新版本的Codewarrior10.6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换成新版本的Codewarrior10.6吧

一般电脑消耗不起Codewarrior10.6,还是Codewarrior V6.3跑的爽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一般电脑消耗不起Codewarrior10.6,还是Codewarrior V6.3跑的爽。

你把变量放到 add to watch expressions中停止会清空吗?

网友B:
楼主好,user的数据主要是客户自己定义的一些表达式,这个表达式中的变量如果是全局的,那都会显示出来,但如果这个变量中有局部变量,当点击halt让程序停止的位置在局部变量的外边时,数据则无法显示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好,user的数据主要是客户自己定义的一些表达式,这个表达式中的变量如果是全局的,那都会显示出来,但 ...

我再描述详细点吧:
1、我的程序中,为了调试方便我把所有变量都定义为了全局的。
2、我现在用MC9s08ac60做了好几个项目,有些没有出现主题所描述的现象,我是这样做的:A、进入仿真界面,将要观看参数拉到DATA窗口;B,关闭仿真界面,再重新进入仿真界面,上次要观看的参数才会留在DATA窗口。如果不关闭仿真界面,而是直接重新点击编辑界面那个绿色箭头进入仿真界面,那个观看的参数肯定没有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再描述详细点吧:
1、我的程序中,为了调试方便我把所有变量都定义为了全局的。
2、我现在用MC9s08ac ...

楼主把变量或者参数拉到data窗口后,保存一下File->"Save Configurations"
如果问题还在,楼主新做个简单的工程发上来看看,最好告诉一下复现你问题的详细步骤

网友:
问题解决 了吗

网友:
楼主请按照8楼的介绍操作,他是我们的CW工程师哦,请将问题描述清楚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把变量或者参数拉到data窗口后,保存一下File->"Save Configurations"
如果问题还在,楼主新做个简单 ...

你的方法我很久之前就试过,行不通。附件是我新建的一个工程。你打开后直接点绿色箭头,进入调试后,将那个联合体全部展开,然后单步执行一下,看DATA窗口是不是全部清除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的方法我很久之前就试过,行不通。附件是我新建的一个工程。你打开后直接点绿色箭头,进入调试后,将那 ...

楼主的问题是你在工程中定义的那个联合体msDipSw在程序中就没有用到。
程序编译后的DEBUG文件中就没有这个联合体,所以在调试的时候,DATA窗口中的定义才会消失

楼主:
我好像找到规律了,但是没有办法解决。你把msDipSw的“Unionix”改成“Struct”试一下,好像参数的最外一层如果是union,而且全部展开的话,就会清除;如果是struct,就不会清除。我那我的正式版本试了一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的问题是你在工程中定义的那个联合体msDipSw在程序中就没有用到。
程序编译后的DEBUG文件中就没有这 ...

闲得蛋痛,重新调整了例程,最接近本质的Bug,最外一层为联合体的参数不能完全展开放到DATA的最后,否则,单步执行,DATA窗口清空。
有解不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