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Kinetis如何知道片内Flash有多大?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05-27):
我看了一下KE的ID那块有引脚数,但没有Flash大小!KL的有RAM Size,也没有Flash Size!K系列的RAM跟Flash都没有,也是只有引脚数!

网友:
看了一下,我们用的MKE02Z64VLC2 上面印的是M02Q6VLC ON22J

网友A:
不过64PIN的的芯片上 面 型号是印全了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过64PIN的的芯片上 面 型号是印全了的

我说的是编程的时候可以自动读取的那种,不是要用眼睛看的,想做程序的时候让它自己知道,然后将不用的Flash都用一些废的数据添满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说的是编程的时候可以自动读取的那种,不是要用眼睛看的,想做程序的时候让它自己知道,然后将不用的Fl ...

我靠,这么高级。

网友B:
楼主你好,KE确实是没有。KL和K系列的寄存器SIM_FCFG1[PFSIZE]是标志flash大小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楼主你好,KE确实是没有。KL和K系列的寄存器SIM_FCFG1是标志flash大小的。

那只有自己定义了!呵呵,这样改起来比较麻烦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那只有自己定义了!呵呵,这样改起来比较麻烦

是的,只能自己搞个标式放到flash中或eeprom中。
你是用KE的吗?只有KE没有寄存器描述flash大小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是的,只能自己搞个标式放到flash中或eeprom中。
你是用KE的吗?只有KE没有寄存器描述flash大小的。 ...

是的,我在搞个KE02的Boot,怕到时候换芯片!所以想看看有没有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