低配的51自平衡小车(通俗地说是配置很烂哈)

楼主(2014-05-27):
在论坛潜水了一段时间了。学习了很多,参考了论坛里很多大神例如rantingting的思路和算法等,试做了一辆自平衡小车。51单片机,130减速电机,总体比较低配,通俗地说是配置很烂。折腾着玩玩,中间遇到的问题真是曲折啊,以前用arm没遇到过的问题全碰上了。小车还不是很完美,还有抖动,而且还没调到定点直立。不过现在只是利用空闲时调试一下。再过点时间,慢慢调试下,优化下代码和参数,定点直立不是问题啦。迟些调好参数了,
以前只是略学过51.然后就学arm,现在再回头用51,发现自己其实根本就没用51。这是我才想起大神们说的话,如果你把51单片机学透彻了,其他MCU也容易上手。我是个学酥,当初自以为能点亮哥跑马灯,做个小时钟就上手51了,没想到51也是那么深不可测,真正实战时,学酥我一碰就碎了T_T。

我所理解的角度环和速度环的关系:
你可以把小车想象成一个人,你的上半身往前倾,下半身不动时,想要不倒就要利用你的腰部力量hold住,慢慢把上半身收回来,角度环的作用就是类似腰部力量的作用。
当你想要倾斜着上半身往前走,并且在前进过程维持这个倾斜的姿态(让我们假设有这么变态的人好吗(⊙o⊙)),怎么办呢,只有脚以一定的速度跟上啊,不能太快并且太慢,这就是速度环的作用。要控制小车恒定倾角,就是控制小车的速度,就像你要身体倾斜着走路,不能头都倒下去了下半身还不动吧?那就真倒了。

以上是我能想到的通俗的说法。

附上小车视频,迟些整理好资料优化好参数了就开源。么么哒。
http://www.tudou.com/programs/view/TITToO_g5eM/

网友A:
楼主整个电路图代码出来瞅瞅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整个电路图代码出来瞅瞅??

可以。迟些整理下就发出来。其实整个系统是比较简单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整个电路图代码出来瞅瞅??

你是第一个回复呢( ´ ▽ ` )ノ

网友B:
不错,会跳探戈^_^

网友C:
做的不错哈,来学习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错,会跳探戈^_^

哈哈,没有调好参数呢。调调探戈也不错哒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做的不错哈,来学习一下

共同进步 回馈论坛

网友:
一团,初见的感觉

楼主:
我就知道会有人说背景音乐不错

楼主:
乱糟糟的初恋感觉?

网友D:
这会不会又只是个炫耀贴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这会不会又只是个炫耀贴呢?

硬件清单:
MCU:STC12C5A60【最小系统是自己用洞洞板焊的】
传感器:MPU6050
主电源:两对14500电池 【一只3.7V一对7.4伏实际充满电一对有8.3V】
【其实用两对14500是逼不得已的,因为14500不给力,电流比较小,这是为了分开给电机和MCU供电,只用一组电源会严重干扰到MCU的正常工作。】
电机:130电机【不要小瞧120电机】
测速:10线码盘+红外对管
关于程序:
程序是参考大神@rantingting的,不过存在严重bug,就是下载程序后,小车直立呀什么的都是正常的杠杠的,但是,断电放一段时间(比如一晚上)后,再上电PWM输出就不正常了。嚓咧,从上位机和指示灯看,角度输出和定时中断都是正常的,就到了PWM输出就不正常了。试了比较多办法,还没解决这个问题。有bug的程序暂时就不传上来了,传上来就跟@rantingting的程序没差别了。解决了再说。想参考邮有bug版本的去翻@rantingting的程序就好了。
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给点意见我来解决,纠结了好久,试验了好多办法都没找到原因啊。

网友E:
单纯直立起来不需要闭环吧,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单纯直立起来不需要闭环吧,?

不知道你所说的闭环是指角度闭环还是速度闭环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知道你所说的闭环是指角度闭环还是速度闭环?

速度闭环

楼主:
嗯。直立有角度环就可以了。但是做不到抗干扰,受到外部干扰就会往一边加速,直到倒下,就像浮在海面上的浮冰,当你在理想状态下是不动的,但受到外力就往一边去了。

网友F:
LZ的速度环是怎么做的呢,我做的小车可以站起来,轻推一下也没问题,就是不能走,一走就直接躺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LZ的速度环是怎么做的呢,我做的小车可以站起来,轻推一下也没问题,就是不能走,一走就直接躺下 ...

加上速度环PI,加强小车鲁棒性能。

网友G(2014-08-27):
楼主  MPU6050代码能不能看下   13955941556@163。com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好贴   望开源

开源资料重新开了一帖:
[送出剩下的板子还有资料]51主控的两轮自平衡小车终于成...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86510-1-1.html

两轮自平衡小车套件购买传送门→http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?spm=a230r.1.14.237.vkvsnE&id=40765082902&ns=1#detail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楼主  MPU6050代码能不能看下   13955941556@163。com

代码自己去下载。
在另外一帖:
[送出剩下的板子还有资料]51主控的两轮自平衡小车终于成...
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86510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