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四轴的单片机目标程序大小

楼主(2014-05-27):
请教做过四轴的大神,MPU6050 + nRF24L01方案的目标程序有多大, 32K的AVR单片机能不能玩的起来?!

网友A:
完全可以,目标程序正常只有20多K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完全可以,目标程序正常只有20多K。

谢谢,,这样的话可以放心的做下去了,,不然起点不对

网友:
32kb你要悠着点写,写的复杂了,真的就超了

网友B:
哦,搭车问下降四轴整合到WIFI模块的可能性?
WIFI模块是跑系统的,MIPS 24K核 2.6的linux,软件上的事情有多少?另外求工作量最小的方案推荐。多谢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哦,搭车问下降四轴整合到WIFI模块的可能性?
WIFI模块是跑系统的,MIPS 24K核 2.6的linux,软件上的事情有 ...

很费劲,路由的片子应该不带pwm,然后是驱动,各种传感器的驱动就不好搞。最后是实时性问题,路由的片子跑一堆路由的程序,你压根不能像单片机那样保证隔一定时间运行一次算法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