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IM900A 建立TCP流程

楼主(2014-05-27):
流程1:
AT
ATE1
AT+CSQ(信号质量经常是在10左右,是否天线有问题)
AT+CPIN?
AT+CREG?(如果未注册上GSM网络则一直轮询,检测到网络了再往下继续执行)
AT+CIPSHUT
AT+CGCLASS?
AT+CGCLASS=”B”
AT+CGDCONT?
AT+CGDCONT=1,”IP”,”CMNET”
AT+CGATT?
AT+CGATT=1(偶尔持续出错,长时间后返回ERROR)
AT+CIPCSGP?
AT+CIPCSGP=1,”CMNET”
AT+CLPORT?
AT+CLPORT=”TCP”,”8888”
AT+CIPSTART=”TCP”,”***”,”8083”(偶尔持续出错,查询状态为PDP DEACT、IP CONFIG、IP CONNECTING)

流程2:
AT
ATE1
AT+CSQ
AT+CPIN?
AT+CGREG?
AT+CGATT?
AT+CGATT=1
AT+CSTT
AT+CIICR
AT+CIFSR
AT+CIPSTART

1:流程1和流程2分别适用什么情形,有什么区别,特别是流程1里面有一些参数的设置,流程2没有涉及,用SIM900A来建立TCP连接到底用哪个流程呢?

2:流程1里面的一些命令一知半解,有没有什么非常详细的资料把整个流程讲清楚,比如说每个命令涉及到什么节点网关之类的,说基站繁忙会导致哪个命令出问题,天线信号不好又会出现哪些问题??

3:开启完SIM900A以后,是否需要执行AT+CGATT=1来注册上GPRS网络?还是一直等SIM900A附着完毕然后再继续往下执行其他命令呢??(SIM900A开机都会自动附着GPRS网络的么?)

网友A:
流程2即可,还可以少一些。。。

前面执行的一些指令多是查询,就是为了确定一些模块的状态而已。

CSQ只有10的话,要么是你的天线问题,要么是你所在位置的信号确实弱。。。用你手机信号对比一下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流程2即可,还可以少一些。。。

前面执行的一些指令多是查询,就是为了确定一些模块的状态而已。

前辈,因为是要做产品,要是用流程2的话担心后面出问题,因为很多参数没有设置,我怕不稳定,能否跟我讲讲流程2和流程1的一些区别,或者有没有非常详细的资料,看命令手册实在看不出所以然来,网上也搜过资料,没搜到很系统讲解的,可能是我的搜索方法不对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前辈,因为是要做产品,要是用流程2的话担心后面出问题,因为很多参数没有设置,我怕不稳定,能否跟我讲 ...

AT
ATE0
AT+CSQ(信号质量经常是在10左右,是否天线有问题)
AT+CPIN?
AT+CREG?(如果未注册上GSM网络则一直轮询,检测到网络了再往下继续执行)
AT+CIPSHUT
AT+CGDCONT=1,”IP”,”CMNET”
AT+CGATT?
AT+CIPSTART=”TCP”,”***”,”8083”

用这个流程吧,一定要检查命令返回值,然后在决定下步动作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T
ATE0
AT+CSQ(信号质量经常是在10左右,是否天线有问题)

返回值是一定有的,只是现在执行AT+CGATT?有时候会持续出错(有时候等待很长时间才会返回ERROR,期间执行任何其他命令都没反应),这个问题很困扰,产品上可不能出现这类问题,否则别人都不敢用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T
ATE0
AT+CSQ(信号质量经常是在10左右,是否天线有问题)

有时候执行AT+CGATT?返回值表明未连接上GPRS网络,这个时候执行AT+CGATT=1去附着网络就出现问题了,郁闷……

网友B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可以先不管是否附着网络,后面直接连接网络一般都可以成功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,可以先不管是否附着网络,后面直接连接网络一般都可以成功 ...

不敢这样子处理哪,怕到时候不稳定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敢这样子处理哪,怕到时候不稳定

没什么不稳定的,后面连接不成功可以重新连接,如果一直不成功就重启GPRS,还是不行就是信号不好或者卡欠费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没什么不稳定的,后面连接不成功可以重新连接,如果一直不成功就重启GPRS,还是不行就是信号不好或者卡欠 ...

这样的话掉线重连也许要连很久,甚至达到5分钟,需要5分钟才重新连接,这个实在太不靠谱了。

网友B:
你试过吗?
掉线重连需要5分钟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试过吗?
掉线重连需要5分钟?

是的哪,吓死我了,就是需要这么长时间才不敢这么干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试过吗?
掉线重连需要5分钟?

高手,有时候执行AT+CGATT=1 要很久才能返回ERROR,不知道您遇到这种情况没?

网友:
高手谈不上,我也是才做过这个东西。
遇到了你说的要很久才返回错的情况,所以我才做那样的处理,要不需要等待太长的时间了

网友C:
楼主很奇怪?N多人指出CSQ为10的时候网络附着基本不靠谱,楼主却选择视而不见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很奇怪?N多人指出CSQ为10的时候网络附着基本不靠谱,楼主却选择视而不见?

嗯嗯,有看到的,打算把板子寄回去给厂商他们看看天线的

网友(2015-08-16):
GPRS信号质量和GSM信号质量不是一回事吧。没有人考虑过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