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U9150里AK8975 数据

楼主(2014-05-27):
现在使用AK8975,发现几个问题
1、如果使用 直接访问外部IIC 模式 ,读数据都没有问题,但是如果使用SLV0和 SLV1 ,一次从AK8975里读8个寄存器,数据寄存器就会读错。
2、从AK8975数据寄存器里读数据,当我将传感器旋转360度的时候,对应没有一轴的数据是规律变化,而且还有其他轴的数据也发生变化了。
不知道那位大侠搞过这个东西,能否指点一下,多谢拉!

网友:
你的驱动程序是自己写的还是在网上借鉴别人的呢

楼主:
是自己写的,问题应该找到了。用SLV 还必须设置哪个延时,但是这个磁力计很难搞,精度很差,特别是初始效准,感觉没有特别设备很难得到正确的初始值,这样计算出来的角度差异很大。
网上怎么也找不到磁力计、加速度、和陀螺仪好的融合算法。头大

网友(2014-06-30):
使用SLV0和 SLV1,这部份的寄存器设置楼主能否指点一下,贴出来啊,这个问题,我正在挣扎中......搞不定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