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相相序检测(网上资料拷贝组合)

楼主(2014-05-27):
  搜索了好多关于相序检测的帖子,有些不完整,有些需要多个控制器I/O口,阻容移相整流方式最简洁,但电阻功耗较大,几经筛选组合了两个帖子里的电路。

楼主:
仿真能实现相序和缺相检测功能,没经过实际验证。正相序隔离光耦输出低电平,负相序和缺相输出高电平。缺相检测挺笨拙,哪位高手给个简洁有效的电路。

网友A:
太过复杂,用料多。

找了一个 DOS 下的 BOM (4093 + 三极管的方案):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PROTEL-SCHEMATIC Bill of Material For xx   11:05 28-FEB-1998  Page : 1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DESCRIPTION          QUAN.  COMPONENT NAME(S)

1N4007                10    VD1        VD2        VD3        VD4        VD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D6        VD7        VD8        VD9        VD13

1N4148                 1    VD10

3DG130                 1    VT2

5k1                    2    R10        R12

6V8/0.5W               1    VD12

33uF/25V               1    C1

15V/0.5W               1    VD11

33k                    3    R3         R6         R9

150k                   6    R1         R2         R4         R5         R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8

910R                   1    R11

4093                   1    D1

9012                   1    VT1

LED/d3                 1    VD14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太过复杂,用料多。

找了一个 DOS 下的 BOM (4093 + 三极管的方案):

能不能发电路上来

网友A:
Protel 3.31 DOS 下的原理图。
两个三极管为驱动继电器而设。相序错误或缺相时,继电器动作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Protel 3.31 DOS 下的原理图。
两个三极管为驱动继电器而设。相序错误或缺相时,继电器动作。

非常感谢!
仔细研究下。

网友:
MARK 相序检测

楼主:
楼主位无法编辑了,网上找到的阻容相移相序检测电路无法检测断相,利用D触发器的相序检测电路无法增加简洁的电路以检测断相,经过反复仿真还是下图能具有完全的相序和断相检测功能,自己能力有限,还是用别人分享的成果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