汇编语言怎么构建数组

楼主(2014-05-27):
现在碰到个项目,需要读写几十个连续的数据,由于一直使用汇编,C语言基本忘了,基本上只能看不能写。我就想用数组来处理这几十个数据,但是汇编语言怎么构建数组,有没有人这么做过。我用的合泰的单片机。

网友:
汇编有数组的概念吗?你在ROM里面开辟相应的存储空间就行啦。用伪指令TABLE: DB  0x01,0x02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A:
直接在Rom区定义就成了,编好首地址的名字,后续相应的偏移就成了

网友:
汇编的数组就是DB,一维的一个DB,二维的两个DB

网友B:
还说一直使用汇编呢, 投靠大C阵营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在Rom区定义就成了,编好首地址的名字,后续相应的偏移就成了

已经想通了,方法跟你说的差不多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还说一直使用汇编呢, 投靠大C阵营吧

是得改用C了,移植起来太麻烦了

网友C:
汇编指针查表,pc寄存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汇编指针查表,pc寄存器

基本上是这样的

网友D(2014-08-03):
引用 网友A:
直接在Rom区定义就成了,编好首地址的名字,后续相应的偏移就成了

弱弱的问一句 只能读吧 在ROM区定义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弱弱的问一句 只能读吧 在ROM区定义的

是啊,想当变量使用就要在RAM区定义了。

网友:
这个要看编译器吧....
最简单的是,把数组区ram先申请了,,,然后ram首地址+offset
或者直接用指针...

楼主:
已经解决了

网友E:
佩服楼主的勇气,汇编做项目,架构咋弄的!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佩服楼主的勇气,汇编做项目,架构咋弄的!

好久没登录,今天才看到的回复。汇编用习惯了跟用C是一样的,指令越强越好用。

网友:
合泰有定义的

网友F:
要放数据段里面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要放数据段里面吧。

放在RAM里面的制定位置就好了

网友(2014-09-05):
汇编叫查表呐  不是叫数组的

网友:
合泰的  直接转C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