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锡导致电路工作不正常

楼主(2014-05-27):
大家有没有遇到原本正常工作的电路,因为焊锡导致电路工作不正常的现象

网友:
助焊剂不好导致工作不正常是有的。

网友:
我碰到过,那次老板娘叫我找问题 ,这个问题可考到我了,过了一些时间,还是焊接员工发现的,焊接焊丝有臭味。

网友:
工艺控制不好  不良品很高的

网友:
助焊剂使用错误倒是会有很多问题

网友(2014-08-01):
虽然过去很长时间了,但是还是要回复一下,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,采样电阻发热,导致焊锡发热,影响了电流的测量

网友:
焊锡??焊完了后不清洗吗????

网友:
目前还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