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板检测标准

楼主(2014-05-27):
各位
   小弟写了个电路板的检测标准  请大家看看 请多提点宝贵的建议

网友(2014-09-25):
看看我能不能引用

网友(2017-06-09):
看看,下回来收

网友(2017-08-07):
谢谢!下载来看看!参看参考

网友:
《主板功能测试_SOP.xls》明显少写了用万用表测试对地阻抗
而且为了防呆处理, 地线一般是最好要求焊接成黑线。电压也不要一开始就是36V,还是从0V往上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