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读取用STM32F103读取MPU6050频率最快多少啊?

楼主(2014-05-27):
为什么我用模拟IIC来进行一次完整的数据(三轴陀螺仪和三轴加速度计)读取要差不多5~6ms呢?速率怎么上去啊?iic延时都调到几乎零了。。。

楼主:
将延时函数换成_nop()依然,慢,大家有同样的现象吗,与硬件有没有关系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将延时函数换成_nop()依然,慢,大家有同样的现象吗,与硬件有没有关系呢? ...

不是打击你,我跑过1.2M的iic速度,硬件的,算算吧,能有多快,大概1秒能读几千次吧......
模拟的也可以很快的,只要mcu快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打击你,我跑过1.2M的iic速度,硬件的,算算吧,能有多快,大概1秒能读几千次吧......
模拟的也可以很快的 ...

怎么牛逼,看来要好好研究一下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是打击你,我跑过1.2M的iic速度,硬件的,算算吧,能有多快,大概1秒能读几千次吧......
模拟的也可以很快的 ...

6050读取频率最快大概能到多少啊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6050读取频率最快大概能到多少啊?

最大没试过,计算下就知道了啊
我们用的1000hz读取
400k的iic,读取时间大概0.46毫秒

网友B(2015-02-26):
引用 网友A:
不是打击你,我跑过1.2M的iic速度,硬件的,算算吧,能有多快,大概1秒能读几千次吧......
模拟的也可以很快的 ...

我使用硬件IIC,在调试的时候观察Sec的值,发现读取一次数据要一点几个毫秒。不知道你是如何做到的,可否提供一下思路。
另外听大家说STM32的硬件IIC有bug。在实验过程中,程序经常在IIC初始化的时候就卡死了。

网友:
我用英飞凌XMC1300的硬件I2C,用3.6微秒的时钟读取一次也就6,7百微秒吧。
STM32的固件库搞的贼JB复杂放弃使用了。

楼主:
好早已经看文档解决了,STM32硬件IIC没问题,很稳定,很快

网友:
数据读得快,主要还是要进行滤波处理和后面的融合算法

网友:
楼主可能是多次读取吧。。应该一次启动IIC,然后全部读取完加速度数据和陀螺仪数据还有芯片内部温度数据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好早已经看文档解决了,STM32硬件IIC没问题,很稳定,很快 ...

兄台有做STM32F4的IIC+DMA吗?之前有在STM32F103上硬件IIC+DMA成功,后来移植到STM32F4上就死活不行了,有的话,借来一阅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使用硬件IIC,在调试的时候观察Sec的值,发现读取一次数据要一点几个毫秒。不知道你是如何做到的,可否 ...

我也在初始化IIC时候卡死过,当时发现每次我上电复位都不能运行,必须手动复位才行,后来在初始化前面加了1S的延时就可以了。

网友(2016-02-19):
我用51模拟IIC读取三轴角速度可以做到2KHZ/S,用ARM应该能做到吧。 请假LZ是否可以上传你的STM32模拟IIC的程序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