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帖:51单片机发送数字

楼主(2014-05-27):
PC机发送给单片机一个数字,单片机接收并在数码管上显示。为什么0-9时能正常显示,10-19单片机就会自动加6.20-29就会自动加12.但是串口调试助手里显示的是正常的数字。下面是程序。菜鸟还请各位大神指点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"shuma.h"

sbit SHU_MA        = P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测试数码

typedef unsigned char uint8;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16;

unsigned char a,q=0;
void UART_init (voi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口初始化
{
        SCON = 0x50;
        TMOD = 0X20;
        TH1  = 0xFD;
        TL1  = 0xFD;
        TR1  = 1;
        //ES   = 1;
        //EA   = 1;
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/延时函数
//******************

void delay500ms(void)
{
    unsigned char a,b,c;
    for(c=122;c>0;c--)
        for(b=222;b>0;b--)
            for(a=7;a>0;a--);
    // if Keil,require use intrins.h
    //_nop_();
}
void Send_data(void )
{

        if(T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I = 0;
                REN = 1; //关闭接收
        }
        if(R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I = 0;
                q = SBUF;
                //q++;
                SBUF = q;
                   a = q;
                REN = 0;   //关闭发送

        }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主函数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
main()
{
        UART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Send_data();
          Dis_Data(a);          //将发送的数据显示显示在数码管
        }

}
   这是数码管显示的函数
void Dis_Data(unsigned int dat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a,b,c;

                a =  dat%1000/1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百位
                b =  dat%100/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十位
                c =  dat%1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个位

         BIT_0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百位
        shuma_datpot=table2[a];
    Delay_ms(2);

         BIT_1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       十位
        shuma_datpot=table2[b];
    Delay_ms(2);

           BIT_2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个位
        shuma_datpot=table2[c];
    Delay_ms(2);
}

网友:
10进制和16进制的问题,显示数据转换10净值

网友:
那是因為您接收的時候是16進制值
然後您處理上您是用10進制處理方式處理
也就是說您串口助手看到10是16進制(等於10進制的16)
當然接收時顯示就是16

网友:
如果我想法沒錯
您可以將數值轉換改成
                a =  dat/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百位
                b = (dat%256)/1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十位
                c = (dat%256)%1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个位
這樣您應該會看到串口助手跟您顯示的是一樣的

如有錯誤請多指教!!

网友:
楼上同胞正解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