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分享】基于飞思卡尔的GPRS模块(远程无线透传)

楼主(2014-05-27):
基于AC256做的GPRS无线传输模块,有需要、学习或合作的朋友可以联系我,程序、电路图、上位机,微信:rmjthls,qq:599336733

楼主:
实际测试,工作电流25mA,可靠长时间工作!

网友:
支持楼主自己的设计,楼主以后分享资料,请在标题上加上【资料分享】,这样我们好区分问题贴。

网友:
请教下ZL你的电源芯片是什么型号,输入电压范围多少,图片上看不清,谢谢

网友:
没看到资料啊!

网友:
吊胃口滴? 资料呢?

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!
跟我做的很像呢,不过我是用ke02,5V的ke02是做做gsm的利器啊!直接工作在4.2V,这样使用一个电源就OK啦!
不知咱俩的电源是不是一样的,输出能达到3A的,不过我没找到合适的电感,先用个将就着。

KE02,两路串口,一路GSM,一路485,透传。

网友:
楼主既然都已经做出来了,那就开源申酷嘛,然后冲击freescale的大奖 ipad:)加油!

网友(2014-09-03):
同意楼上的说法,支持楼主开源!

网友:
很高级的玩意啊,没有开源,支持一下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谢谢楼主分享!
跟我做的很像呢,不过我是用ke02,5V的ke02是做做gsm的利器啊!直接工作在4.2V,这样使用一 ...

你的做的很漂亮哦
喜欢这种风格的板子布局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的做的很漂亮哦
喜欢这种风格的板子布局

谢谢。
我的板子早就做好了,一直没时间调,以前在stm32上做过,就懒得去移植了。。。

网友:
7楼板子画的不错

网友:
没有开元啊

网友C:
第一眼看到AC256 还不知道是什么呢,搜了一下 是MCF51AC256 ColdFire  这个大年纪。。冷火系列。。
最近在弄GSM,发短信。现在也只是看着例程实现。。GPRS 模块还没有去调试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第一眼看到AC256 还不知道是什么呢,搜了一下 是MCF51AC256 ColdFire  这个大年纪。。冷火系列。。
最近在 ...

MCF51AC256主要工业上用的多,很多企业都在用,飞思卡尔里面挺不错的一款单片机了,性价比挺高的

网友:
最大速率可以达到多少?     误码率如何?

网友:
比较好奇LZ的模块多少钱买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