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希望哪位大神能详细解释下基于结构体的那个菜单。

楼主(2014-05-27):
如题,看了傻孩子的,网上也找了一些,还是看不明白,原谅我这么菜,我找到的程序都没什么注释,说实话真的看不懂,越看越绕,越迷糊。。在此希望哪位大神能给来一个详细的解答。。。拜谢!!!

楼主:
呃,难道这个问题太简单了??竟然没有人回答??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呃,难道这个问题太简单了??竟然没有人回答???

可以先研究架构

再研究结构体啊

http://www.amobbs.com/forum.php? ... p;extra=#pid7570190

楼主:
我现在的菜单感觉很土,会浪费大量的代码空间。。。坑。。。

static void System_Set(void)//环境设置子菜单
{
        UINT8 xdata Select=0;
        UINT8 xdata Last_Select=0;
        bit          RePaint=1;//是否重画整个菜单项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RePaint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RectangleFill(0,0,64,128,0);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Rectangle(0,10,64,108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HLine(13,10,108,1);//横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MixStr(1,40,"环境设定",0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Select==0 || Last_Select==0 || RePaint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MixStr(19,40,"系统时间",(Select==0)?1:0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Select==1 || Last_Select==1 || RePaint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MixStr(32,40,"屏幕设定",(Select==1)?1:0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Select==2 || Last_Select==2 || RePaint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MixStr(45,40,"重启模式",(Select==2)?1:0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RePaint=0;
                Last_Select=Select;//保存上次的选择
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Push_Data();//刷新显示

                //键盘
                Key_Scan();//扫描键盘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Trg==0)//等待按一个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can();//扫描键盘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_Trg & Key_Cancel)//Key_Cancel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Key_Trg & Key_plus)//Key_+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elect>1)?(Select=0):(Select++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_Trg & Key_Minus)//Key_-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Select<1)?(Select=2):(Select--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_Trg & Key_Ok)//Key_Ok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lect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nu_Time_Set();//时间设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lec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nu_Screen_Set();//屏幕设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lect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enu_Boot_Operating();//重启后操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RectangleFill(0,0,64,128,0);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Paint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一个菜单一个函数,都是类似这样的,这样的好处就是节省内存,什么样的奇葩菜单都能做的出来(包括那种可以编辑的,可以调整数字之类的),缺点就是浪费大量的代码空间。。。感觉不好

楼主:
比如这个也算是个菜单,可以调整一些参数,界面也不难看。

static void Menu_Screen_Set(void)//屏幕设定
{

        UINT8 xdata Select=0;
        UINT8 xdata Last_Select=0;
        bit RePaint_Menu=1;

        UINT8  xdata str[4];
        UINT8 xdata tmp1=Roms[0];
        UINT8 xdata tmp2=Roms[1];
        UINT8 xdata tmp3=Roms[31];
        bit          RePaint=1;//是否重画整个菜单项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RePaint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RectangleFill(0,0,64,128,0);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Rectangle(0,8,64,112,1);//边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HLine(13,8,112,1);//横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MixStr(1,40,"屏幕设定",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MixStr(18,28,"屏幕对比度"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MixStr(32,19,"关闭时间 时  分"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MixStr(46,22,"数码管对比度",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HLine(30,88,12,1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HLine(44,67,6,1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HLine(44,85,12,1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HLine(58,94,12,1);//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elect==0 || Last_Select==0 || RePaint_Menu==1)//选择了第1项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str,"%02d", (UINT16)tmp1);//对比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MixStr(18,88,str,(Select==0)?1:0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Select==1 || Last_Select==1 || RePaint_Menu==1)//选择了第1项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str,"%01d", (UINT16)(tmp2/60)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MixStr(32,67,str,(Select==1)?1:0);//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str,"%02d", (UINT16)(tmp2%60)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MixStr(32,85,str,(Select==1)?1:0);//分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Select==2 || Last_Select==2 || RePaint_Menu==1)//选择了第1项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str,"%02d", (UINT16)(tmp3))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MixStr(46,94,str,(Select==2)?1:0);//数码管对比度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RePaint=0;
                Last_Select=Select;//保存上次的选择
                ST7565_Paint_Push_Data();//刷新显示

                //键盘
                Key_Scan();//扫描键盘
                while(Key_Trg==0)//等待按一个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can();//扫描键盘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_Trg & Key_Cancel)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if(Key_Trg & Key_Selec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lect>1?Select=0:Select++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_Trg & Key_plu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lect==0) (tmp1>51)?(tmp1=25):(tmp1++);//对比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lect==1) (tmp2>254)?(tmp2=1):(tmp2++);//关屏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lect==2)  (tmp3>6)?(tmp3=0):(tmp3++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_Trg & Key_Minus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lect==0) (tmp1<26)?(tmp1=52):(tmp1--);//对比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lect==1) (tmp2<2)?(tmp2=255):(tmp2--);//关屏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lect==2) (tmp3<1)?(tmp3=7):(tmp3--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Key_Trg & Key_Ok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oms[0]=tmp1;//对比度的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oms[1]=tmp2;//关屏时间的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oms[31]=tmp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aveOfSetting();//保存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ST7565_Set_Contrast(tmp1);//即时做出对比度的设定
                TM1638_SetContrast(tmp3);//立即更改TM1638的对比度
        }

}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比如这个也算是个菜单,可以调整一些参数,界面也不难看。

这个函数,里面有while循环,你要是不按键让其跳出,单片机不就在死等了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函数,里面有while循环,你要是不按键让其跳出,单片机不就在死等了? ...

是的,这个死等就能达到要求哇。。。
不要死等的也可以,就是里面没有WHILE,类似扫描键盘那种,高速扫描,如果有改变,就会显示改变的内容,如果没有改变,则进入函数就会自动退出,啥也不执行。。。总之我这种菜单就是很浪费代码资源,但要说实现的功能,貌似我目前的简单应用都能达到。话说那结构体的菜单真没人回答呀,唉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是的,这个死等就能达到要求哇。。。
不要死等的也可以,就是里面没有WHILE,类似扫描键盘那种,高速扫描 ...

我就是仿造傻孩子的那种结构体菜单的

MenuItem SpeedSelectMenu[SPEEDSELECT_MENUCOUNT] =
{        //MenuCount,ParentIndex,MenuString,MenuFunc,SubMenu,ParentMenu
        {SPEEDSELECT_MENUCOUNT,0,"速度1=     RPM",Gui_SelectCoef_Ns1,NULL,MainMenu},
        {SPEEDSELECT_MENUCOUNT,0,"速度2=     RPM",Gui_SelectCoef_Ns2,NULL,MainMenu},
        {SPEEDSELECT_MENUCOUNT,0,"速度3=     RPM",Gui_SelectCoef_Ns3,NULL,MainMenu},
        {SPEEDSELECT_MENUCOUNT,0,"速度4=     RPM",Gui_SelectCoef_Ns4,NULL,MainMenu},
};

平时菜单翻滚,进入,退出通过一个函数A来刷新,这函数A在main的主循环调用
如果进入到了菜单函数B,那么就那么通过修改函数指针pGuiFunction,把main主循环里的函数改成函数B
这样主循环就不会堵死,其它事情也能得到处理。

虽然看起来比较龌龊,但是没有其它更好思路前,我这么用也没出什么问题

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(*pGuiFunction)();
                其他一些函数();
        }
}

楼主:
唉。。。我理解能力太有限了,我还是自己琢磨写一个结构体的菜单吧,回头写出来了,贴出来大家给指点指点一下吧,我现在就是看不懂使用怎样的一个逻辑来做这个菜单,而且感觉这样结构体的菜单会吃掉很多的内存,因为结构体说白了都是一堆数组,这些数组都是在内存里。

网友B:
你的思路是对的。不需要使用结构体的菜单。即便是使用结构体,最终的调整设置等界面的方式还是类似于你写的这样。
菜单只是界面中的很少的一部分。真正占大头的还是各种参数设置调整界面。所以坚持你目前的方式,然后思考,如何让代码更加简洁
更加层次清晰。先给你一点提示:把按键扫描部分,从界面中分离出来。你可以按照这个方向去思考你的改进方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思路是对的。不需要使用结构体的菜单。即便是使用结构体,最终的调整设置等界面的方式还是类似于你写的 ...

嗯,明白您的意思了,现在我也学会了结构体菜单的基本工作逻辑,得空了就写一个比较通用的,这样在很多项目上只要拿过来稍微修改就可以使用了,这样会节省很多时间。。。感谢各位的指点!!谢谢!!!

网友:
过来看一下

网友:
傻孩子的菜单在哪?链接给个

网友C(2015-02-11)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思路是对的。不需要使用结构体的菜单。即便是使用结构体,最终的调整设置等界面的方式还是类似于你写的 ...

是不是把按键结果放入消息队列,在要用的界面中去查看消息队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把按键结果放入消息队列,在要用的界面中去查看消息队列?

是的。 消息队列中的消息,始终只由当前界面进行处理。

网友:
正在学习你的贴子,

网友(2015-04-15):
引用 网友B:
你的思路是对的。不需要使用结构体的菜单。即便是使用结构体,最终的调整设置等界面的方式还是类似于你写的 ...

love点评总是很到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