Ubuntu日记

楼主(2014-05-27):
2014年3月2日:
今天我经过两天的编译安卓总算成功了。Ubuntu之前一直提示
No space left on device
Make[out/target/product/tq210/obj/STATIC_LIBARIES/lib_webcore_intermediates/libwebcore.a] Error1
Deleting file:out/target/product/tq210/obj/STATIC_LIBRARIES/libwebcore_intermediates/libwebcore.a
Make[out/host/linux_x86/obj/EXECUTABLES/dx-tests_intermediates/mainfiles/data/scriptdata] does not exist
http://blog.csdn.net/zhengmeifu/article/details/7715473给了个创建swap文件的解决方法,因为wubi安装分给的swap太小,导致经常提示我空间不足。
相同的问题也有
collect2: ld terminated with signal 9 [Killed]
make: *** [out/host/linux-x86/obj/EXECUTABLES/dx-tests_intermediates/dx-tests] Killed
make: *** Deleting file `out/host/linux-x86/obj/EXECUTABLES/dx-tests_intermediates/dx-tests'
make: *** Waiting for unfinished jobs....
make: *** [out/target/common/obj/JAVA_LIBRARIES/framework_intermediates/noproguard.classes-with-local.dex]
Killed
make: *** [out/target/product/generic/obj/SHARED_LIBRARIES/libwebcore_intermediates/LINKED/libwebcore.so] Error
原因分析:LINUX系统没加SWAP分区的原因,或者是SWAP分区太小
解决办法是建立一个SWAP文件
#sudo dd if=/dev/zero of=/opt/swapfile bs=1024 count=512K(也可以再大点)
#sudo mkswap /opt/swapfile
#sudo swapon /opt/swapfile
#swapon –s

出现Filename Type Size Used Priority
/dev/sda5              partition 1128440 39588 -1
/opt/swapfile           file 524280 0 -2

但是这个方法不太适合我,因为我建立的swap文件大小还是不够大,导致还是不行,但是我也不会修改swap文件的大小,只能悲催的从装系统了,不过也是挺好的一个方法
这再也不用wubi安装ubuntu了。我这会给swap分了2G的空间,结果编译安卓4.0.4成功了。
当我编译完安卓后,开始安装eclipse,结果一运行提示Java RunTime Environment (JRE) or Java Development Kit (JDK) must be available in order to run Eclipse. No java virtual machine was found after searching the following locations:…
解决办法是在终端输入我的eclipse的目录
#sudo cd /opt/EmbedSky/eclipse
然后输入
#sudo mkdir jre
#sudo cd jre
#sudo ln –s 我的JDK目录/bin bin (比如sudo ln –s /usr/lib/jvm/jdk1.6.0_30/bin bin)
就可以了。
附:ln 使用方法
ln是linux中又一个非常重要命令,它的功能是为某一个文件在另外一个位置建立一个同不的链接,这个命令最常用的参数是-s,具体用法是:ln –s 源文件 目标文件。
  当我们需要在不同的目录,用到相同的文件时,我们不需要在每一个需要的目录下都放一个必须相同的文件,我们只要在某个固定的目录,放上该文件,然后在 其它的目录下用ln命令链接(link)它就可以,不必重复的占用磁盘空间。例如:ln –s /bin/less /usr/local/bin/less
  -s 是代号(symbolic)的意思。
  这里有两点要注意:第一,ln命令会保持每一处链接文件的同步性,也就是说,不论你改动了哪一处,其它的文件都会发生相同的变化;第二,ln的链接又 软链接和硬链接两种,软链接就是ln –s ** **,它只会在你选定的位置上生成一个文件的镜像,不会占用磁盘空间,硬链接ln ** **,没有参数-s, 它会在你选定的位置上生成一个和源文件大小相同的文件,无论是软链接还是硬链接,文件都保持同步变化。
  如果你用ls察看一个目录时,发现有的文件后面有一个@的符号,那就是一个用ln命令生成的文件,用ls –l命令去察看,就可以看到显示的link的路径了。
  指令详细说明
  指令名称 : ln
  使用权限 : 所有使用者
  使用方式 : ln [options] source dist,其中 option 的格式为 :
  [-bdfinsvF] [-S backup-suffix] [-V {numbered,existing,simple}]
  [--help] [--version] [--]
  说明 : Linux/Unix 档案系统中,有所谓的连结(link),我们可以将其视为档案的别名,而连结又可分为两种 : 硬连结(hard link)与软连结(symbolic link),硬连结的意思是一个档案可以有多个名称,而软连结的方式则是产生一个特殊的档案,该档案的内容是指向另一个档案的位置。硬连结是存在同一个档 案系统中,而软连结却可以跨越不同的档案系统。
  ln source dist 是产生一个连结(dist)到 source,至于使用硬连结或软链结则由参数决定。
  不论是硬连结或软链结都不会将原本的档案复制一份,只会占用非常少量的磁碟空间。
  -f : 链结时先将与 dist 同档名的档案删除
  -d : 允许系统管理者硬链结自己的目录
  -i : 在删除与 dist 同档名的档案时先进行询问
  -n : 在进行软连结时,将 dist 视为一般的档案
  -s : 进行软链结(symbolic link)
  -v : 在连结之前显示其档名
  -b : 将在链结时会被覆写或删除的档案进行备份
  -S SUFFIX : 将备份的档案都加上 SUFFIX 的字尾
  -V METHOD : 指定备份的方式
  --help : 显示辅助说明
  --version : 显示版本
2014年3月3日:
当用minicom使用USB转串口连接时,默认情况下ubuntu已经安装了USB转串口驱动(pl2303)
1、# lsmod | grep usbserial
如果有usbserial,说明系统支持USB转串口。
2、插上USB转串口,在终端输入命令#dmesg | grep ttyUSB0,如果出现连接成功信息,则说明ubuntu系统已经识别该设备了。
然后打开minicom
输入minicom –s
选择serial port setup   在 Serial Device : /dev/ttyS0/ttyUSB0
保存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