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VR 编写WTC6312BSI触摸键的程序 请高手帮忙指导一下

楼主(2014-05-27):
//SCS-PD3  SCK-PD4   SDO-PD5  SDI-PD6    C_Led-PD2
#include <avr/io.h>
#include <avr/delay.h>
#define F_CPU 8000000UL
#define SetSCS PORTD |= (1<<3)//SCS高电平
#define ClcSCS PORTD &= ~(1<<3)//SCS低电平
#define SetSCK PORTD |= (1<<4)//SCK高电平
#define ClcSCK PORTD &= ~(1<<4)//SCK低电平
#define SetSDI PORTD |= (1<<6)//SCK高电平
#define ClcSDI PORTD &= ~(1<<6)//SCK低电平
#define        C_LedOn PORTD |= (1<<2)//开右光条
#define        C_LedOff PORTD &= ~(1<<2)//关右光条

void InitWTC(void);
char ReadWTC(void);
void WriteWTC(char aa);

volatile char Key_value = 0;
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DDRD = 0x5c;
        PORTD = 0x20;//输出端口初始值都置为0,除D5为输入口,被开启上拉电阻
        InitWTC();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_delay_ms(4);
                /*SetSDI;*/
                Key_value = ReadWTC();
                if ((Key_value & 0x03)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(Key_value & 0x80) !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W5 开   K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_Led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Key_value & 0x40) !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W4 开  K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_Led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Key_value & 0x20) !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W3 开  K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_Led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Key_value & 0x10) !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W2 开   K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_Led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Key_value & 0x08) !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W1 开  K9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_Led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Key_value & 0x04) !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W0 开  K1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_Led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Key_value & 0x03)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(Key_value & 0x80) !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W11 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_Led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Key_value & 0x40) !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W10 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_Led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Key_value & 0x20) !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W9 开  K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_Led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Key_value & 0x10) !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W8 开  K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_Led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Key_value & 0x08) !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W7 开  K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_Led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Key_value & 0x04) != 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W6 开  K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_LedO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//TODO:: Please write your application code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/WTC6312BSI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名称:void InitWTC(void)
** 功能:初始化WTC
** 入口参数:无
** 出口参数:无
** 使用说明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InitWTC(void)
{
        SetSCS;
        SetSCK;
        SetSDI;
/*        WriteWTC(10);*/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名称:char ReadWTC()  SDO
** 功能:读取WTC的数据
** 入口参数:无
** 出口参数:无
** 使用说明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char ReadWTC(void)
{
        char i = 0;
    char KeyValue = 0;
        SetSDI;
        ClcSCS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Value <<= 1;
                ClcSCK;
                SetSCK;
                if ((PIND & (1 << 5)) == 1 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Value |= 0x0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Value &= 0xfe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 ++;
        } while (i < 8);
        SetSCS;
        return (KeyValue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* 名称:void WriteWTC(char aa)   SDI
** 功能:给WTC写入数据,即调整灵敏度
** 入口参数:无
** 出口参数:无
** 使用说明: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WTC(char aa)
{
        char i = 0;
        ClcSCS;
        do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(aa & 0x80)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SDI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cSDI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lcSCK;
                SetSCK;
                aa = aa << 1;
                i ++;
        } while (i < 8);
        SetSCS;
        SetSDI;
}

请高手帮忙指导一下

网友:
有些指令后面要加一些延时的。要不然可能不稳定吧。

网友(2014-09-10):
楼主解决了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