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CE和WINDOWS下都可用的串口调试器C#源代码

楼主(2014-05-27):
初学C#做上位机,编写了一个简单的串口调试工具,可以在WINCE和WINDOWS平台下使用。

网友A:
是不是多线程的

网友B:
谢谢,我也在研究c#,现在对数据交换这块还不太清楚。另外你接收机制不知怎么处理的,一个字节一收还是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谢谢,我也在研究c#,现在对数据交换这块还不太清楚。另外你接收机制不知怎么处理的,一个字节一收还是什么 ...

一次接收一帧数据,1MS没有接收到新数据认为一帧数据结束。

网友:
谢谢回复,我看看你的代码;前面也想这么做,但是定时还不太会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是不是多线程的

不是多线程的。

网友:
学习一下,谢谢楼主提供的资料。

网友C(2014-07-30):
咨询下,如何编写wince和windows都能通用的程序?

网友:
非常好,能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咨询下,如何编写wince和windows都能通用的程序?

楼主说了,用C#。

网友(2014-09-29):
赞一个,感谢分享,使用什么开发环境的?wince好像不是只有在VS2005下才能开发的吗?

网友:
我只是有点疑问啊,还有楼主使用什么硬件平台的,自己在弄C#,想着能不能完全用C#来开发wince,

网友D:
我现在使用的VS2010,转换出现错误,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我现在使用的VS2010,转换出现错误,

源程序是用VS2008写的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源程序是用VS2008写的。

哦,,这样的啊,,楼主现在做wince开发的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哦,,这样的啊,,楼主现在做wince开发的吗?

不是,只是偶尔用一下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,只是偶尔用一下。

你用什么硬件平台的? 开发环境是VS2008吗?

楼主:
工业平板,VS2008,C#

网友:
留个记号c#串口

网友(2015-02-15):
谢谢 楼主 分享。最近也想学个简单的 上位机

网友:
CE有.net了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