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高手解决,带网络变压器RJ45发出吱吱声原因

楼主(2014-05-27):
求高手解决,带网络变压器RJ45发出吱吱声原因,附上原理图,及手册。
这块电路以前用过没有问题,但不知为何这次做的板子上电时RJ45没有使用,但是一旦连接上网线就是一直发出吱吱声音,不知为何?!

网友A:
全是0.01uF的电容?
没用过KSZ8001,不过正常来讲变压器抽头接了3.3V的话,49.9那里就不需要接3.3V,只需要0.1uF接地即可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全是0.01uF的电容?
没用过KSZ8001,不过正常来讲变压器抽头接了3.3V的话,49.9那里就不需要接3.3V,只需要 ...

接法应该没有问题,因为在其它应用上的板子上同样电路没有这个问题。

网友(2016-05-17):
我的也在响,还以为是电感在响

楼主:
原因是用该PHY内部LDO使出1.8V的输出要加储能电容1~10uF就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