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一个48V500W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电路图

楼主(2014-05-27):
我自己设计的直流无刷电机驱动电路图转是可以转,但总有很多问题比如容易烧功率管,应该是电阻电容值选的不对吧!大家知道怎么选择吗?还有场效应管怎么选取呢?

网友A:
你可以把你的图上传什么来,分析下,才能知道什么原因,才好进一步改进

楼主:
小弟做的无刷电机,用FPGA经PWM调节经光耦电路到驱动电路来控制48V500W的电机,用六路PWM信号调节电机能正反转,但是在PWM占空比从%30到50%速度没有明显变化,而且转速挺慢的目测根本无法带动负载,我是空载运行调试,说明书上说空载额定电流是1A,转速能达到5900转啊!难道因为我的开关电源是48V200W的无法提供额定功率给它吗?而且我的死区时间如果从原来的3us改到2us,功率管75N75一下子就烧了,如果从六路PWM双斩方式切换到单斩(PWM只与三个上桥合成)也烧管子,是怎么回事呢?下图是我的驱动电路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可以把你的图上传什么来,分析下,才能知道什么原因,才好进一步改进

你好,楼上发的是我的原理图,忘记@你了= =

网友A:
一般这个图,是不要R66和C4,C3
另外没看明白R6接的是什么意思

网友:
另外需要看下各点的波形,好判断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一般这个图,是不要R66和C4,C3
另外没看明白R6接的是什么意思

我看网上很多都是这么接的,据说是上官的漏极和源极之间要接个大电阻来干嘛用的,其他的我也不清楚= =你知道怎么根据电机参数选择场效应管麽?我的电机额定负载电流是15A,空载是1A,48V500W的直流无刷电机

网友A:
反正你的这个图看着是不对的,我们做无刷驱动没有说像你这样加这些电阻的电容的,特别是不明白R6是干嘛的;另外C1和D1的选取也有讲究的;MOS的选取和很多因素有关系,具体我也不是特熟,你只要关注两点,一个是耐压要有余量,你这个最起码要选60V以上的MOS;另外电流选个持续电流大20A的就行,不行的话就并MOS;另外像开通关断损耗之类的,就需要详细看MOS规格书,这个也和你的驱动频率之类的有关系;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反正你的这个图看着是不对的,我们做无刷驱动没有说像你这样加这些电阻的电容的,特别是不明白R6是干嘛的; ...

C1要选胆电容D1要选快恢复二极管麽?能否给一份驱动电路图我参考下呢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C1要选胆电容D1要选快恢复二极管麽?能否给一份驱动电路图我参考下呢?

这个论坛里这类资料太多了,你检索下,就有你想要的电路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论坛里这类资料太多了,你检索下,就有你想要的电路图

我想问下啊你们做无刷电机驱动电路的画是不是没有R66,C4和R6这几个东西呢?还有就是是不是要加续流的二极管给场效应管放电呢?

网友B:
R6是给自举电容C1预充电用的,完全可以不接,运行之前先开下管给自举电容充电一段时间,然后再正常运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R6是给自举电容C1预充电用的,完全可以不接,运行之前先开下管给自举电容充电一段时间,然后再正常运行。 ...

请问我每次都是第一次上电电机能正反转,然后关电源再开,马上就烧一组管子,然后换了管子再上电电机又能转,然后关了电源再开就又烧,如此循环反复是什么情况呢?还有我是不是少了放电电路呢?

网友B:
烧的是上桥还是下桥的管子?
应该从驱动程序上找原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烧的是上桥还是下桥的管子?
应该从驱动程序上找原因。

一般都是烧同一组的上下两个管子,感觉应该是硬件电路不够完善,貌似缺了放电电路?

网友:
你把C3,C4去掉,R5,R66减小到4.7K试试

网友B:
上下桥驱动信号加死区时间0.5us,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。

楼主:
你好,我本来就加有3us的死区,那还在需要加0.5us麽?
我是否还要加个续流二极管或者放电电路呢?因为在C相里我还在48V和地之间接了个大电解电容电容1000uF的,这是我电路图,劳烦抽空看下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上下桥驱动信号加死区时间0.5us,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。

你好,我本来就加有3us的死区,那还在需要加0.5us麽?
我是否还要加个续流二极管或者放电电路呢?因为在C相里我还在48V和地之间接了个大电解电容电容1000uF的,这是我电路图,劳烦抽空看下哈

网友B:
启动时先开下管给自举电容充电了没有?

网友C:
市场上的电动车控制器很便宜的,买一个研究一下不行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启动时先开下管给自举电容充电了没有?

没有先开下管,但是也可以转的啊,只是一关电再开就不转了然后就烧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市场上的电动车控制器很便宜的,买一个研究一下不行?

研究过啊不过它们没用到驱动芯片,

网友C:
年初研究了一段时间,基本上是不行的,那个2101,用下来,还不如分立件驱动更好用
价格不便宜,而且容易坏,每次爆管子,都会坏
正在研究单管驱动有刷的情况下,怎么弄,现在我在做下驱动,但是反馈问题不好弄,上驱动还没有研究,是不是需要一个耐压很高的管子转换一下电平呢,哎,有空再研究了
我看到别人是这样做的,利用变压器的一组输出隔离,用光耦做,可是我板子上没有变压器,是电阻降压的,不好弄了,变压器体积大,价格高

楼主:
引用 楼主:
没有先开下管,但是也可以转的啊,只是一关电再开就不转了然后就烧了

你好,这是我的电机运行时IR2101的HOUT端输出信号,怎么会这么乱呢,下面的LOUT输出信号是很好的方波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上下桥驱动信号加死区时间0.5us,这样应该就没问题了。

你好,这是我的电机运行时IR2101的HOUT端输出信号,怎么会这么乱呢,下面的LOUT输出信号是很好的方波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年初研究了一段时间,基本上是不行的,那个2101,用下来,还不如分立件驱动更好用
价格不便宜,而且容易坏 ...

你好,我也用到了光耦呢,我是FPGA到光耦再到驱动电路然后是逆变电路最后给电机,IR2101也烧了七八个,管子更是数不胜数,分立原件之前也试过,但是效果不太好,接负载时候不稳定,所以想用到IR2101了,我在电机运行时候看了一下2101的HOUT输出信号是很乱的(如图),不像下面的LOUT端那么好的方波

网友C:
哈哈,这个太复杂,我是用数字示波器的,很乱是因为很多尖脉冲导致无法准确触发,可是我测量了市场上的成品,波形很稳定,很干净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哈哈,这个太复杂,我是用数字示波器的,很乱是因为很多尖脉冲导致无法准确触发,可是我测量了市场上的成品 ...

是啊,成品那肯定不一样了,我看到你年前发的帖子,你做出来了麽?求参考啊

网友:
你这是全速运行时的波形吗?没看到PWM调速波形啊。

网友B:
你这驱动肯定是有问题的,好好查一下吧,不是说能转起来就没问题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你好,我也用到了光耦呢,我是FPGA到光耦再到驱动电路然后是逆变电路最后给电机,IR2101也烧了七八个,管 ...

把单独的Hout和Lout输出波形贴出来,看着好乱。

网友:
然后再测试一下VS的波形贴上来。

网友:
都说了,后来没有继续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你这驱动肯定是有问题的,好好查一下吧,不是说能转起来就没问题。

不是全速运行的啊,上下桥各加50占空比的PWM信号,怎么从图看出有没加PWM呢?
我的是有问题,虽然转起来,但是老烧管子,我想问下我电路图是不是少了泄放场效应管栅极电荷的电路呢?一般栅极电荷是怎么泄放掉的啊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把单独的Hout和Lout输出波形贴出来,看着好乱。

你好,我贴的图就是HOUT的波形而已,LOUT的波形很完美的方波,不像这个有杂波,所以就没贴出来了,VS我也看了波形,也是很乱都不像正弦波,因为现在管子烧了还没来的换所以没贴图,不好意思

网友:
c3 0.01u
这么大

吧c3 c4去掉 估计就不烧了

c1自举电容换大些 换成47u的

楼主:
请问C3,C4是拿来做什么的呢?泄放栅极电荷还是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