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 mega 32 使用外部晶振死机 复位 跑飞

楼主(2014-05-28):
板子装在一个小车模上,
电机是以前那种四驱车的小电机,
正常缓慢行驶比较正常,
只要让轮子快速的正反转切换单片机就复位,跑飞,死机。
更换晶振都不行,换成内部8m就完全没问题。

已经尝试过打开或者关闭掉电检测,现象依旧。

另外程序内还有这么一句比较奇怪,
keyvalue是按键状态机返回的键值,KEY_A   KEY_DOWN  是宏定义对应的键值

if(!(KeyValue&~(KEY_A|KEY_DOWN)))  这样写可以生效。
if(KeyValue==(KEY_A|KEY_DOWN)) 这样写完全无效,在上一套板子上这样写可以。按键连端口都没有更改

网友:
我以前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,遥控车会突然最大速度冲出去。但是没有解决。。。我觉得是驱动板子的问题,比如L298N这种的出的问题。具体我也不大懂,感觉是电机驱动芯片的大电流影响到了单片机。

网友A:
打开fuse中的ckopt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打开fuse中的ckopt试试

中午下班回去就试试看  希望有效果

网友(2019-10-29):
引用 楼主:
中午下班回去就试试看  希望有效果

老兄,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碰到类似问题,我的是M128,用dragon仿真器,程序跑飞,不用仿真器问题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