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ga驱动频率计算

楼主(2014-05-28):
1280*720@60P怎样计算频率是74.25mhz?

网友:
640x480@60P是这样算的,加上回扫,消隐,其实际扫描时间为800x525,所以800x525x60约等于25MHz。对于你的情况。查一下参数,算法一样

网友A:
我想请问一下那个@60p到底是什么意思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想请问一下那个@60p到底是什么意思?

刷新率60Hz