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WIN8和WIN7下 USBasp驱动安装 和 could not find USBasp devices

楼主(2014-05-28):
各位高手好,

我用了PROGISP有两年了。最近换了电脑后,发现win7和win8下,都没法用这个软件了。但在家里的XP下,1.67运行的很好。

想请大家一起指导下:
1.win7 下安装驱动没有问题,但运行1.67时,就显示 could not find USBASP device.下载最新的1.72,还是出现类似的错误警告。我搜了下网上,删除了1.67文件夹目录里的libusb0.dll,重新试了下,还是不行。在设备管理器中,该设备名字为PRUFTECHNIK USB DEVICES--USPasp
2. 尝试在本本(Windows 8.1)中安装驱动,说文件的HASH值不对,无法安装。

谢谢。

工作顺利!

楼主:
呵呵 搞定0.5步。在Win7 下 驱动卸载了,安装32位版本的驱动后,1.67和1.72版本都可以识别出USBasp了。
但是,在fuse 向导模式下的项目顺序变了。早先置顶的掉电检测不见了,不知道怎么回事了,有高手知道吗?

网友(2014-07-30):
楼主去网上搜索win7下的驱动,如果是64位版本,搜索64的驱动,32位驱动64机子用不了,我经历过,最后还是买了MK2,调试利器

楼主(2014-09-12):
谢谢你 朋友 因为等了好久 没有答复 这份古道热情 更加珍贵

我已经在其他的机子安装了 该设备的驱动 放弃win8应用的奢望了

Regard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