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安川伺服电机在停止运转后,编码器输出脉冲

楼主(2014-05-28):
最近在使用安川200w的SGMAH伺服电机,使用位置控制,编码器为2048线的增量式的,用MC3486差分接收器接收伺服驱动器的PAO/PBO,然后用HCTL2032采集MC3486输出的A相/B相脉冲。电机运转时,MCU能够准确读到HCTL2032采集到的电机转动量(即编码器的输出脉冲量)。
现在的问题是:停止运转的电机(停止对伺服驱动位置控制的输入脉冲,电机处于使能状态),HCTL2032一直采集到脉冲,也就是说,编码器一直在输出脉冲,HCTL2032读到的脉冲数一直在增加。如果使电机禁止然后使能但电机还是停止,这时候编码器就没有输出了。电机停止后,编码器一直在输出同向的脉冲,是干扰的原因?振动的话有可能,但是如果是振动的话,脉冲应该是有正向和反向的哈。各位有经验的达人帮分析哈。

网友A:
上示波器看看到底是啥东西

网友B:
伺服电机停止的时候不是完全停止的,而是在一个小范围内正反转动。所以HCTL2032能够接收到脉冲,但是是有正有负的,你可以同时检测下HCTL2032的方向信号就知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伺服电机停止的时候不是完全停止的,而是在一个小范围内正反转动。所以HCTL2032能够接收到脉冲,但是是有正 ...

一直是一个方向的,所以很纳闷

网友B:
HCTL2032的方向输出也是一个方向的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CTL2032的方向输出也是一个方向的?

是的,而且换了几个电机,也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上示波器看看到底是啥东西

确实要用示波器看看

网友C:
为什么不用AM26LS32C呢

网友D:
看波形,是4*模式吗

网友E:
“抖动”???看看波形,应该是不合法的正交脉冲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看波形,是4*模式吗

1x 模式,2x模式 都一样,4x模式没试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为什么不用AM26LS32C呢

用过AM26LS32C,效果差不多,据说AM26LS32C与安川的sn75174与AM26LS32C配合会丢脉冲,没验证过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lz没有换个驱动器看看?

换了,一样的效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“抖动”???看看波形,应该是不合法的正交脉冲吧

应该是,是得上示波器看看了

网友G:
爬行,控制器的问题

网友:
楼主可以查看驱动器的诊断,看电机编码器有没有在计数,如果驱动器显示也有脉冲累加,那可能是的位置控制的上位机有问题,干扰什么的。如果驱动器上电机编码器不动,那是你的计数问题。

网友D:
编码器计数必须4*才对

网友:
编码器 计数方法有问题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爬行,控制器的问题

电机轴没有任何转动,没有爬行,但不排除抖动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编码器计数必须4*才对

你是说HCTL2302必须采用4x模式?

网友:
只有4*模式计数才正确,另外还要看伺服驱动器输出端子的上升沿、下降沿的宽度,          沿触发

网友:
换个编码器重新试下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电机轴没有任何转动,没有爬行,但不排除抖动

怎么知道轴没转动?1024个脉冲停止后有多少呢,将编码器脱开,看还有增加么?

网友H:
楼主的电机在哪里买的,多少前?

网友:
是不是测量的时间不够?抖动会有十几个或几十个脉冲吧。

网友I:
SON信号使能,脉冲信号不给的话,电机轴其实是高频振荡的。
你用1*,2*模式采集脉冲不可能锁住位置。用4*模式计数可以解决问题。
伺服本身没问题,要是编码器错误,老早报故障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楼主的电机在哪里买的,多少前?

x宝上的二手货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SON信号使能,脉冲信号不给的话,电机轴其实是高频振荡的。
你用1*,2*模式采集脉冲不可能锁住位置。用4*模 ...

用了4*模式,确实可以了,多谢。另外加了减速机,1*、2*、4*都正常了。应该是高频振荡的原因

网友(2014-06-28):
楼主,你好,请问你的HCTL2032的电路是怎么样的?我也在用HCTL2032,用30MHZ有源晶振提供时钟信号,输入10KHZ的相位固定的正交信号,但是方向引脚U/D输出的脉冲信号,而不是高低电平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单片机读出的数据一直是0。请帮忙分析一下,万分感谢!

网友:
楼主,你好,请问你的HCTL2032的电路是怎么样的?我也在用HCTL2032,用30MHZ有源晶振提供时钟信号,输入10KHZ的相位固定的正交信号,但是方向引脚U/D输出的脉冲信号,而不是高低电平,不知道是怎么回事,单片机读出的数据一直是0。请帮忙分析一下,万分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楼主,你好,请问你的HCTL2032的电路是怎么样的?我也在用HCTL2032,用30MHZ有源晶振提供时钟信号,输入10K ...

我采用单片机ECLK输出频率给到HCTL2032的时钟脚。读数脉冲失败和你的电路及程序都有关系,你帮你的电路和程序放上来,可以帮你看看

网友K:
电机停止后,把伺服使能关闭,看看还有脉冲输出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电机停止后,把伺服使能关闭,看看还有脉冲输出吗?

谢谢,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,原因是电机的高频振荡引起的。关闭使能肯定是OK的,现在我的选择了HCTL2032的4*模式来解决这个问题的。

网友J:
电路图是这样接的,问题还没解决,明天上班把测试波形也贴上来,请帮忙赐教,谢谢!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电路图是这样接的,问题还没解决,明天上班把测试波形也贴上来,请帮忙赐教,谢谢!

首先测量你的CLK时钟波形是否正确,确保时钟OK
然后把你的电路如下更改:
1 Pin 23 -- Test 直接接地或悬空
2 Pin17 和Pin19 悬空
3 确保正常运行状态时 Pin11和Pin12为高电平

网友J:
还是不行,测试波形贴上,芯片应该没问题吧?

楼主:
你是采用的4*模式?看起来已经猜到脉冲了。检查了程序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还是不行,测试波形贴上,芯片应该没问题吧?

你是采用的4*模式?看起来已经采到脉冲了。检查了程序呢

网友J:
你好,我用的是4*模式。CNTDECx的信号是正常的。但是U/Dx信号不正常,不知道为什么?
程序没应该没问题,现在芯片的方向信号是脉冲输出,工作不正常。
OE1(1);
XY1(1);
SELA1(1);
SELB1(1);
nRST1(1);
nRST2(1);

OE1(0);
SELA1(0);
SELB1(1);
cnt1 = PDL_Read();

SELA1(1);
SELB1(1);
cnt2 = PDL_Read();

SELA1(0);
SELB1(0);
cnt3 = PDL_Read();

SELA1(1);
SELB1(0);
cnt4 = PDL_Read();

OE1(1);

楼主:
引用 网友J:
你好,我用的是4*模式。CNTDECx的信号是正常的。但是U/Dx信号不正常,不知道为什么?
程序没应该没问题,现 ...

在下面两条语句间延时25ms左右看看,你可以参考下官方的参考程序。我开始没有延时,也读不出数据
nRST2(1);

OE1(0);

至于U/Dx信号不正常,感觉很奇怪。

网友(2014-09-18):
mark,伺服电机,备用

网友(2014-12-16):
还是喜欢用德国的,除了伺服放大器麻烦一点。

网友:
检杳一下电源怎么样,原来碰过坏伺服的和谐波有关,当然各地电网情况不同,加隔离变就好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