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普通IO实现单线单工通信的编程思路

楼主(2014-05-28):
这个是匠人手记里的一节,因为对发送部分没有编程思路,现发贴希望各位提出一些各自的见解,还望各位赐教。。

网友A:
可以参考温度传感器18B20的方式哦

网友B:
参考红外的波形图,然后用定时器做。主机定时发送,从机不停扫描IO口。

网友:
将数据转换成PWM

网友C:
原来用海尔的单片机搞了一个,但因为使用内部晶振,温度变化就有影响,但有看到做倒车雷达的,用风枪把锡吹熔了接收也正常,目前还没有找到办法。

网友D:
使用曼彻斯特编码可以解决同步问题

网友:
LS的方案很好呀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参考温度传感器18B20的方式哦

也考虑过用这种方式,但看很多人的程序都是使用延时函数来做的,这样的话通用性就会比较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使用曼彻斯特编码可以解决同步问题

可以详细说说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原来用海尔的单片机搞了一个,但因为使用内部晶振,温度变化就有影响,但有看到做倒车雷达的,用风枪把锡吹 ...

这个可以贴出来吗,大家可以讨论讨论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参考红外的波形图,然后用定时器做。主机定时发送,从机不停扫描IO口。 ...

目前主要是如何发出波形的发送程序没有编写思路,接收部分问题倒不大。以前有写过类似的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目前主要是如何发出波形的发送程序没有编写思路,接收部分问题倒不大。以前有写过类似的

程序就不贴了写得比较乱,其实难的还是在接收,发送用延时,定时器什么的发就是了。
原来想过一种方法可以避免晶振误差的影响,即发送一个较长的脉冲做为同步,接收方用定时器
数这个脉宽,传输数据的脉宽为长脉宽的1/n,这样可能会解决一些温度的影响,但这样的
通信速率可能就慢了。如果IO有上下沿中断那就好办了,不过想用定时器+任意IO实现,
还是不简单。

网友B:
SIGNAL(TIMER0_OVF_vect)
{

        if (single_wire.transmit_status == SINGLE_WIRE_MODULE_RECEIVE)
        {
       TCNT0  = 0xD1; //set count

           single_wire.pin_value = SINGLE_WIRE_PIN_READ();

           if (!single_wire.pin_value)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// 计算脉冲宽度低电平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pluse_coun ++;
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switch (single_wire.code_status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case SINGLE_WIRE_CODE_IDLE_PULSE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接收起始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(single_wire.pluse_coun >= 20)&&(single_wire.pluse_coun < 4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bit_coun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byte_coun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转为接收数据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code_status = SINGLE_WIRE_CODE_DATA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case SINGLE_WIRE_CODE_DATA    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接收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// 根据数据来确定数据长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计算低电平时间算数据为 1 还是 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(single_wire.pluse_coun >= 6)&&(single_wire.pluse_coun < 12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buff[single_wire.byte_coun] |= pgm_read_byte(&bit_code[single_wire.bit_coun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bit_cou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(single_wire.pluse_coun >= 3)&&(single_wire.pluse_coun < 6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buff[single_wire.byte_coun] &= ~pgm_read_byte(&bit_code[single_wire.bit_coun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bit_cou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接收满 8 比特,接收下一个字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ingle_wire.bit_coun >= 8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bit_coun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字节数自动累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byte_coun ++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ingle_wire.byte_coun >= SINGLE_RECEIVE_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byte_coun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bit_coun = 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transmit_status = SINGLE_WIRE_MODULE_RECEIVE_O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pluse_coun = 0;
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        else if (single_wire.transmit_status == SINGLE_WIRE_MODULE_SEND)
        {

       TCNT0  = 0xCE; //set count
           // 发送脉冲时间计数
           single_wire.pluse_coun++;

           switch (single_wire.code_status)
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case SINGLE_WIRE_CODE_IDLE_PULSE: // 发送起始码
                if (single_wire.pluse_coun <= 20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_SEND_LOW();// 发送高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single_wire.pluse_coun <= 40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_SEND_HIGH(); // 发送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pluse_coun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code_status = SINGLE_WIRE_CODE_DATA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case SINGLE_WIRE_CODE_DATA: // 发送数据

                // 根据数据来确定数据长度

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ingle_wire.buff[single_wire.byte_coun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&pgm_read_byte(&bit_code[single_wire.bit_coun]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data_width = 12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data_width = 6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 脉冲一半时间发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if (single_wire.pluse_coun <= single_wire.data_width/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_SEND_LOW();//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// 脉冲一半时间发高电平
                else if (single_wire.pluse_coun <= single_wire.data_width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_SEND_HIGH(); 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脉冲计数时间与设定时间相等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发送下一位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pluse_coun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bit_cou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发送满 8 比特则发送下一个字节
               if (single_wire.bit_coun >= 8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bit_coun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.byte_cou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发送总字节数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ingle_wire.byte_coun >= SINGLE_TRANSMIT_MAX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//single_wire.transmit_status = SINGLE_WIRE_MODULE_SEND_OK;
                     TCCR0A = 0x00; //; //start Timer
                     single_wire_init(SINGLE_WIRE_CODE_IDLE_PULSE,SINGLE_WIRE_MODULE_RECEIV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TCCR0A = 0x02; //; //start Timer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
网友:
这个我已经做的挺稳定的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SIGNAL(TIMER0_OVF_vect)
{

非常感谢。。。。

网友:
重载putchar,用io实现串口发送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可以详细说说吗?

你搜一下“曼彻斯特编码”就有了,曼码每一位中间都有一个跳变沿,作为同步时钟,也作为数据,上长沿表示“0”,下降沿表示“1”,这样一来两个相邻的跳变之间的时间间隔就只能是0.5T或1T(T表示一位码长时间),可以用1.5T以上的间隔时间作为字同步。可以参考4100RF卡的编码方式。

网友E:
顺便问这种方式硬件如何做到几千米的距离?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顺便问这种方式硬件如何做到几千米的距离?

这个暂时就不知道了,我这个应用在只有几米的产品上。

楼主:
根据“jinbangzhou” 提供的代码,调整后可以实现通信,但通信的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测试。
现附上相应代码,请各位提点。。

1)  发送部分  MCU   HT   BS84B08-3    内部16M   定时器: 250us中断一次(2K无源蜂鸣器)
#define p_data_out           _pa1    //通信口
#define temp_send_byte   4         //4字节数据,后2字节为前2字节的反码
bit b_send_ok;      //发送数据完成标志位
unsigned char r_send_cnt; //发送时基
unsigned char r_send_cnts;//Bit0,Bit1计数
unsigned char r_send_mode;//发送数据状态
unsigned char r_send_data[temp_send_byte];//发送数据缓存器
unsigned char r_send_num; //发送数据位数
unsigned char r_send_byte;//发送数据字节数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          测试函数              ===//
void test_process(void)
{
        bit b_send_ok = 0;   //清发送完成标志位
        r_send_data[0] = 0x04;
        r_send_data[1] = 0xf0;
        r_send_data[2] = 0xfb;
        r_send_data[3] = 0x0f;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          中断服务函数          ===//
#pragma vector  Interrupt_Extemal        @ 0x0c
void Interrupt_Extemal()
{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        r_t2500us ++;
        if(r_t2500us >= 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_t2500us = 0;
                b_t2500us = 1;
                r_t100ms ++;
                if(r_t100ms >= 4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t100m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t100ms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r_t500ms ++;
                if(r_t500ms >= 20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t500m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t500ms =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        if(b_send_ok == 0)//发送请求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_send_cnt++;
            switch(r_send_mode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r_send_cnt <= 80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_data_ou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r_send_cnt <= 160)//发送起始码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_data_ou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send_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send_mode = 1;//进入发送数据码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if(r_send_data[r_send_byte] & (1 << r_send_num)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send_cnts = 20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send_cnts = 10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if(r_send_cnt <= (r_send_cnts / 2))// 脉冲一半时间发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_data_ou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r_send_cnt <= r_send_cnts)// 脉冲一半时间发高电平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_data_ou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send_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send_num 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_send_num >= 8)//发送完8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send_num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send_byt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_send_byte >= temp_send_byte)//发送多字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send_byt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send_mode = 2;//进入结束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//结束码
                    if(r_send_cnt <= 20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_data_ou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r_send_cnt <= 40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_data_ou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_data_ou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send_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send_ok = 1;//发送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send_mode = 0;//恢复到头码状态
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波形图:

楼主:
2)接收部分   MCU:SONIX   SN8P2511  16M内部RC   定时器:125us中断一次
#define p_data_in             FP00      //数据接口
#define temp_read_byte   4           //接收数据字节数
unsigned char r_flag0;
sbit b_read_ok       = r_flag0:6;//接收完成标志位
unsigned char r_read_cnt; //接收时基
unsigned char r_read_mode;//接收状态
unsigned char r_read_data[temp_read_byte];//接收数据缓存器
unsigned char r_read_num; //接收数据位数
unsigned char r_read_byte;//接收数据字节数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          测试函数              ===//
void test_process(void)
{
        if(b_read_ok == 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_read_ok = 0;
                if(r_read_data[0] == (0xff - r_read_data[2]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buzz_cnt = r_read_data[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read_data[0]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_read_data[1] == (0xff - r_read_data[3])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read_data[1] = 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===          中断服务函数          ===//
void __interrupt[0x08] t0_overview (void) //T0->125us
{
        if(FT0IRQ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T0IRQ = 0;

                T0C = 131;//T0计数寄存器

                r_t1000us++;
                if(r_t1000us >= 8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t1000u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t1000us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t100m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_t100ms >= 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t100m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t100ms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t500ms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_t500ms >= 5 * 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t500m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t500ms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                if(p_data_in == 1)   //计算高电平时间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r_read_cnt ++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r_read_mod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0://头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r_read_cnt >= 80) && (r_read_cnt <= 16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read_num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read_byt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read_mode = 1;/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//数据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r_read_cnt >= 15) && (r_read_cnt <= 4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read_data[r_read_byte] >>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read_data[r_read_byte] |= 0x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read_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(r_read_cnt >= 3) && (r_read_cnt < 15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read_data[r_read_byte] >>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read_data[r_read_byte] &= 0x7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read_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_read_num >= 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read_num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read_byt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_read_byte >= temp_read_byte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read_byt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read_num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read_mode = 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//结束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r_read_cnt >= 20) && (r_read_cnt <= 8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_read_ok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read_mod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_read_cnt = 0;
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(2015-10-01):
mark一下,普通IO实现单线单工通信

网友F:
早三年见到这个就好了.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早三年见到这个就好了.

现在知道也不会太迟,可以总结一下

网友:
主要是板间通过一线制通信会受电机,大电流的影响,这个怎么解决呢?

网友:
很多按摩器手控器都是一线通信的

网友:
类似的有sony dv机的lanc协议,你搜下

网友:
用过的18b20和am2301都是单线通讯

网友:
红外接收头信号也是单总线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