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8C 烧录两个不同的程序,从第一个程序跑到第二个程序

楼主(2014-05-28):
请教各位一个问题。要在flash的不同区域,烧录了两个不同的独立的程序,想在运行第一个程序的时候通过指针函数跳转到第二个程序。该怎么写这个指针函数呢?

网友A:
在下载的时候选定第二个程序的位置
然后写一个函数指针
    (*(void (*)())x);
x就是第二个程序的起始地址

网友B:
别这么干,你的内存会出错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在下载的时候选定第二个程序的位置
然后写一个函数指针
    (*(void (*)())x);

单步调试,程序死在了中断向量表的BRK指令处。另外,还需要初始化堆栈指针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别这么干,你的内存会出错的。

恩~我只是 做做实验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单步调试,程序死在了中断向量表的BRK指令处。另外,还需要初始化堆栈指针吗? ...

我不知道你什么芯片,所以程序在你芯片里是怎么排的我也不知道,帮不上忙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