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Tmega128RFA1熔丝位设置

楼主(2014-05-28):
请问,ATmega128RFA1用了一个16M晶振和一个32.768K的晶振,熔丝位应该怎么选?

一直不知道这4个应该是怎么弄,好乱的样子

还有其他熔丝位对不对?请各位大侠帮帮忙,看了好多资料都还是有点乱,特别是CKSEL那里。

楼主:
自己顶一下,求助~~ATmega128RFA1,用外部16M晶振,怎么设置CKSEL3~0?

楼主:
好吧,没人解答,我自己解答一下吧,为了未来会遇到这个问题的人。

楼主:
首先,在datasheet上面发现,原来ATmega128RFA1可以不用外部16M晶振,内部就有16M的RC振荡器。由于我把熔丝位CKSEL3~0设置为1001,芯片被锁死,不能再次编程。在网上找到资料说,只要给16M晶振的XTAL1叠加一个有源晶振的信号就可以解锁。我找不到对应的有源晶振,所以就想用信号发生器来产生一个信号试试,结果是把线路都连好,信号发生器也设置好,但是还没让信号发生器输出信号,结果芯片就自动解锁了。我赶紧把熔丝位CKSEL3~0设置为0010,也就是使用内部振荡器。问题就这样解决了。也发现了不用外部16M晶振,所以将该晶振去掉了。

网友A:
默默的说,我的烧写器有中文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默默的说,我的烧写器有中文。。。

然后呢?有中文有什么好处?能分享不?

网友(2014-06-27):
引用 楼主:
然后呢?有中文有什么好处?能分享不?

我那个软件是淘宝上买的烧写器配套的,应该不能通用吧
主要是看的清楚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