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KE02的UART0使用问题,求助~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05-28):
芯片是MKE02Z16VLC2,使用它的UART0进行通信,UART0有两组可选的管脚组合,一组是PTA2与PTA3,一组是PTB0和PTB1,由于我的板子已经做好,用的是PTA2和PTA3,我用PE配置好后发现不能用,直接用示波器测TXD(对应的是PTA3)一直是低电平。然后我重新配成另外一组管脚配置,PTB1为TXD,这样就能用,我不明白这其中错在哪儿。看datasheet上有一句标示,说PTA2,PTA3:This is a true open-drain pin when operated as output.是这个区别导致PTA3不能用的吗?还是我需要配置其他的寄存器,求助~

网友A:
sysinit 函数中,

#if defined(UART0_PINREMAP)
        sSIMConfig.u32PinSel |= SIM_PINSEL_UART0PS_MASK;
#endif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sysinit 函数中,

#if defined(UART0_PINREMAP)

谢谢哈!但是我是用PE配置的,SIM_PINSEL[UART0PS]已经置1了还是不行,你要是方便的话可以帮我在你平台上测试一下UART0是否可用PTA2/PTA3。

网友B:
外部加上拉了不 兄弟
我发现这个寄存器配置成内部上拉没用
还是要外部接上拉才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外部加上拉了不 兄弟
我发现这个寄存器配置成内部上拉没用
还是要外部接上拉才行 ...

有上拉的,RXD和TXD都通过一个10k电阻接到VCC了,你是测试过加上拉后PTA2/PTA3能用?能否加一下好久交流一下呢,我弄个MKE02弄得好坎坷。。。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上拉的,RXD和TXD都通过一个10k电阻接到VCC了,你是测试过加上拉后PTA2/PTA3能用?能否加一下好久交流 ...

测试加上拉是可以用的,TXD加上拉就行了,RXD我没加,我们就在本贴讨论就好,免得留下联系方式以后一大帮人加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有上拉的,RXD和TXD都通过一个10k电阻接到VCC了,你是测试过加上拉后PTA2/PTA3能用?能否加一下好久交流 ...

对了,我是用的4.7K上拉,不过10K上拉应该一样的,你的用芯片型号和我都是一样的,可能是其他地方没设置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测试加上拉是可以用的,TXD加上拉就行了,RXD我没加,我们就在本贴讨论就好,免得留下联系方式以后一大帮 ...

囧,不是留联系方式,论坛里也可以加好友,只不过我现在积分太低加不了,你是可以了。anyway,谢了~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囧,不是留联系方式,论坛里也可以加好友,只不过我现在积分太低加不了,你是可以了。anyway,谢了~ ...

我也加不了好友

网友A:
不加上拉也没问题的。

网友C:
如果按PE配置的应该没什么问题,而且此引脚是作为输出的时候才是开漏,跟上拉电阻应该也没太大的关系,你先断开你外部所有东西,看看此引脚能不能拉高置低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加上拉也没问题的。

你试过了?我的加了上拉确实是可以了~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按PE配置的应该没什么问题,而且此引脚是作为输出的时候才是开漏,跟上拉电阻应该也没太大的关系,你先 ...

加了上拉确实是好了~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加了上拉确实是好了~

你使能内部上拉也不行是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你使能内部上拉也不行是吗?

对~我现在弄好了~这是不是个硬件bug,还是只是没说清楚而已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~我现在弄好了~这是不是个硬件bug,还是只是没说清楚而已

我待会在我这边测一下,看是否也有这个情况,然后我再答复你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~我现在弄好了~这是不是个硬件bug,还是只是没说清楚而已

楼主,你就先外接一个上拉用吧,这个问题我还需要去进一步确认,有结果了再告诉你。
或者你换一个不是开漏的引脚使用。

网友:
楼主看另一个帖子的30楼: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82449-1-1.html
这个结论是正确的,不是BUG,reference manual中讲了,说输出功能的时候,内部上拉无效。

网友:
楼主的问题很好,赞一个!

网友D:
楼主问题解决了,帮我结贴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问题解决了,帮我结贴啊!

我这改不了,你帮我修改下吧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这改不了,你帮我修改下吧

你PWM的帖子跟帖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