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RF24L01通信问题

楼主(2014-05-28):
最近在玩小飞机,飞控用的是Arduino,遥控器自己做了一个,MCU是MSP430,发射机和接受机通信采用的是NRF24L01,我试了下,MSP430之间可以发射接收数据,Arduino之间也可以,敢问各路大神,MSP430和Arduino之间有什么问题吗?不是某些配置不对啊?

网友A:
都是用的NRF芯片怎么会有问题,主芯片只是提供数据,而无线收发是由NRF模块完成的。两者通信绝对没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都是用的NRF芯片怎么会有问题,主芯片只是提供数据,而无线收发是由NRF模块完成的。两者通信绝对没问题 ...

不论怎么,Arduino打印不出东西,死在等待FIFO是否为空上!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论怎么,Arduino打印不出东西,死在等待FIFO是否为空上!

你要确定你的程序是否完全正确,FIFO是指发射的FIFO么

网友:
NRF24L01有IRQ引脚呀,接收到有效数据包后IRQ会拉低呀,直接检测就可以了啊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要确定你的程序是否完全正确,FIFO是指发射的FIFO么

接收的,初始化的时候有清空操作,应该不会阻塞的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接收的,初始化的时候有清空操作,应该不会阻塞的!

把你的程序贴上来看看

网友B:
如果你用增强型的话 发送后 接受端由于掉电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美元返回ack信号就会导致这个问题 。解决是每次发送前都要初始化下发送模式或者接收模式。
特别是msp430 我之前用stm32 怎么搞都不会有问题,不会堵塞。msp430 感觉这个单片机很不稳定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如果你用增强型的话 发送后 接受端由于掉电或者其他原因导致美元返回ack信号就会导致这个问题 。解决是每次 ...

先谢谢你!我想知道这个ACK信号是不是很有必要?我在MSP430中没有设置。我用l两块430,接收机和发射机不会有问题,但是和作为接收机的Arduino连,一直收不到数据!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先谢谢你!我想知道这个ACK信号是不是很有必要?我在MSP430中没有设置。我用l两块430,接收机和发射机不 ...

ACK应答是自动完成的,在相关寄存器设置好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