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流互感器饱和解决方法(已解决)

楼主(2014-05-28):
大家好,俺是新来的!
学电子的,但是做智能断路器用到电流互感器,自己设计了一款,额定电流为250A,互感器二次输出60mA,采用35W310硅钢片,铁芯截面约40mm^2。测试的时候发现一次电流输入超过5倍额定电流,波形就开始失真,大于8倍额定电流就有饱和情况。
请问大家这个饱和是怎么形成的,有什么好的办法解决,谢谢!

网友:
减小二次侧采样电阻或者加大铁芯截面积。

网友:
八被额定电流,就是2000安吗

网友:
减小二次侧采样电阻

网友A:
互感器都自己做,太牛了,这类东西还是交给专业生产厂家去做吧,

集中精力搞电路部分,可靠性是关键,要不然到时候出了问题哭都没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互感器都自己做,太牛了,这类东西还是交给专业生产厂家去做吧,

集中精力搞电路部分,可靠性是关键,要不 ...

有些道理,有些还是专业生产的好。

网友:
关于去饱和的方法,楼主可以找些文章看看,比如:http://wenku.baidu.com/link?url= ... mZMoK30iC585kUkn89a
希望能帮到你。

网友B(2014-06-30):
牛人在民间,这个东西好奇怎么测试,那得消耗多少度电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牛人在民间,这个东西好奇怎么测试,那得消耗多少度电

互感器多穿一圈,等效输入电流就加一倍
另外,如果只需要大电流,功耗不用很大的。我们以前测试是用一个10W的小变压器,拆掉输出绕组,然后穿一根粗铜线,只有1圈,输出电流轻松达到几十A