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求助]DIY一个电调,波形不好,请高手帮忙分析一下原因

楼主(2014-05-28):
直接用示波器测量三个相的信号,发现在低速转动的时候(10%pwm),可以看到换相有些滞后,但是反电势波形近似等腰梯形

但是当提高占空比到20%以上时,反电势波形就不对了, 后面一部分没有了,变成近似直角梯形了

不过比较奇怪的是电机转动看起来是正常的。

不知怎么回事,请大家帮忙找一下原因~

楼主:
蓝色的线是另外一相比较器输出,不是紫色波形比较器输出。

网友A:
蓝色的线应该在梯形波的中点处跳变的,你这个有点奇怪,应该是出错了,我记得我当时也遇到过这种波形。给你看下我的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蓝色的线应该在梯形波的中点处跳变的,你这个有点奇怪,应该是出错了,我记得我当时也遇到过这种波形。给你 ...

你的这个梯形波很正啊,重新抓的图片,蓝色线是紫色线同一相位的,蓝色是比较器输出,紫色是反电势,转速一高,反电势形状就不对了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的这个梯形波很正啊,重新抓的图片,蓝色线是紫色线同一相位的,蓝色是比较器输出,紫色是反电势,转速 ...

说明你这个还是不对,起步加速的那段好好调调~~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说明你这个还是不对,起步加速的那段好好调调~~

去掉了几个滤波电容,结果启动也不顺畅了,而且高速下面还是不行。
启动部分参考mk的开环启动,不知道怎么回事,就是不行呢?

楼主:
顶起来继续寻找帮助!!

楼主:
继续寻求帮助,谢谢啦

楼主:
新人贴没人理会吗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你的这个梯形波很正啊,重新抓的图片,蓝色线是紫色线同一相位的,蓝色是比较器输出,紫色是反电势,转速 ...
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与电机有很大关系,用硬盘电机就正常,我用航模电机就这得性

网友(2014-06-30):
你好,你的外部比较器消磁问题,解决了吗,我也是遇到这样的问题

楼主:
没有解决,最近比较忙, 没有继续调试了,改了一版,还没有打板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与电机有很大关系,用硬盘电机就正常,我用航模电机就这得性 ...

这么说换个电机有可能解决波形问题?
我现在还在考虑是不是消磁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么说换个电机有可能解决波形问题?
我现在还在考虑是不是消磁的问题

楼主你好,我和你遇到的问题很相似,连波形都很相似,反电动势上面的 PWM 波都不是很好(低电平那段被拉得很高),希望能和你多多讨论,这是我的帖子http://www.amobbs.com/thread-5588008-1-1.html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么说换个电机有可能解决波形问题?
我现在还在考虑是不是消磁的问题

你好,你电调的分压电阻是多少?三相接在一起的电阻式多少?谢谢!

楼主:
分压电阻是根据运放输入的要求来选择的,我现在选用的是9.5K和3.3K
三相接一起是什么意思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