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解决中国电信联合腾x,淘X,百x提醒你:你的网络已经....

楼主(2014-05-28):
如何解决?

网友A:
1.连上路由器,将路由器的DHCP设置里面的主辅DNS都设为空白
2.设置电脑的IP为DHCP自动获取,DNS也为自动获取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.连上路由器,将路由器的DHCP设置里面的主辅DNS都设为空白
2.设置电脑的IP为DHCP自动获取,DNS也为自动获取 ...

谢谢。一会儿试试。

网友:
改成8.8.8.8了?

网友:
您用的是电信家的光纤吧?

网友:
各种被延时。。。。

网友B:
这种信息,有时候还是提防一下的好。
腾x,淘X,百x有时候也不厚道!在电脑上装一下乱七八糟的插件,搞的速度老慢了。
特别是那个百度文库,同时多打开几个百度文库链接,就卡死,内存使用暴涨,可能人家百度压根就不考虑的实际内存会占多少。如果故意这样做那就无耻了。

网友:
哈哈,笑死了。        我舆论阵线一直都这样

网友:
360的独门秘笈啊,恐吓用户法,现在要发扬光大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这种信息,有时候还是提防一下的好。
腾x,淘X,百x有时候也不厚道!在电脑上装一下乱七八糟的插件,搞的速 ...

现在电脑配置高了,写程序的人就再不考虑内存占用问题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现在电脑配置高了,写程序的人就再不考虑内存占用问题了。

他应该考虑而没有考虑。说明他们设计存在BUG。
你可以试试同时打开多个百度文库链接试试。内存暴涨得厉害。几乎卡死。
我的XP 3G多内存。几乎动不了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他应该考虑而没有考虑。说明他们设计存在BUG。
你可以试试同时打开多个百度文库链接试试。内存暴涨得厉害 ...

从来不用百度文库。从来不用那些插件。宁愿下载下来然后转成pdf(虽然不是那么容易,都被封装到swf里面了)。

网友:
吓死人不偿命,往死里整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他应该考虑而没有考虑。说明他们设计存在BUG。
你可以试试同时打开多个百度文库链接试试。内存暴涨得厉害 ...

XP的可识别内存应该只有2.5G,你装3个G也没用啊

网友:
真新鲜,从来没见过这种弹窗~~楼主您这路由器是被中国电信劫持了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XP的可识别内存应该只有2.5G,你装3个G也没用啊

你记性不好
谁说只有2G多?

网友:
我装的是4G内存,只识别出3G多

网友:
推荐114dns,国外的可以备用,因为会影响CDN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从来不用百度文库。从来不用那些插件。宁愿下载下来然后转成pdf(虽然不是那么容易,都被封装到swf里面了 ...

如何将flash的在线阅读转成pdf?

网友:
6月9日的微博是2013年的吗?